用什么命令和车刀?

楼主(2010-07-08):
如果加工的零件中有这样的一个锥度,请问用什么命令和车刀干啊,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直接采用线切割啊,晕死了噢

网友:
车刀反过来,试试,^_^开玩笑!!

网友:
好正啊。你就是工艺问题没研究好

网友:
数车就可以了 刀具不知道啊

网友:
尺寸要求都没有,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一般来说这种形状用切断刀就行了,可以用G94带R的车锥面指令。

网友:
55°菱形车刀和直线插补就可以了

网友:
对,菱形车刀,g01就行,多走几刀

网友:
走反刀啊,磨个尖点的刀啊。。。。。。。。。。。。。。

网友(2010-08-23):
用尖刀,用G01,斜线-直线,以此重复加工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一边直一边斜的35度刀G01走就可以了。

网友:
使用55度或35度的刀具,这个太简单了,看来你是没怎么做过,简单的G01就可以做啊。

网友:
用切刀和外圆刀就可以

网友:
菱形车刀37度,g01就行

网友:
直接用G1来编(用尖刀33度),应该可以。

网友:
先用切刀切一下,然后用35度菱形车刀。g72或g1慢慢编

网友:
有成型刀的话用菱形倒直接车,不然就用割刀也行
  问题是没标注不知道你是圆的还是扁的

网友(2010-10-27):
看看角度是多大,看着意思正偏刀走直线就能干,要是角度太小 就用槽刀走斜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