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请教

楼主(2010-07-08):
大家好!
         请问链轮号为10B的:齿数分别是:54:48:13:15的齿顶圆直径分别是多少呢?
               链轮号为12B的:齿数分别是:19:30的齿顶圆直径是多少呢?
                                            谢谢!

网友:
LZ自己算
链轮的基本参数及主要尺寸:
    链轮的基本参数是陪用链条的节距p,套筒的最大外径d1,排距pt以及齿数z。链轮的主要尺寸及计算公式见下表。链轮毂孔的最大许用直径见表。

注:da、dg取整数,其他尺寸精确到0.01mm

网友:
齿顶圆不要去太大,太大齿顶会很尖,也可能会影响链条啮合。

网友:
而且如果是一对链轮的话,两个链轮齿数最好是奇数和互质,这样链条就不会有半扣,而且磨损会均匀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