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偏心轴承座与非偏心轴承座---请教

楼主(2010-07-08):
继续 来几个问题等大家来研讨。。。有关偏心轴承座与非偏心轴承座的

大家说如果在传动链这个方面如果我用非偏心轴承座来支持是否不能达到 同心而导致链条跑偏呢》??

网友:
不会。直接用非偏心的轴承座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一个楼主!你那链条与齿轮能动起来吗?我想找为个答案很久了!没有答!谢谢!是否可以讲下你是如何让链条动起来的?再谢谢了!

楼主:
不会。直接用非偏心的轴承座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调整可否?达到标准呢?

网友(2012-03-29):
实在不明白,为何用偏心轴承座?调整是否指“张紧”,如是可用链条自动张紧装置,网上搜

网友(2012-06-01):
不会,可以不调心

网友:
这个东西应该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吧,实在不放心就直接用偏心的好了,个人认为不偏心的也可,不过还不如偏心的好一点

网友(2023-07-21):
偏心轴承座?。。。这个一个链条转动怎么还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