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渗氮层和硬化层深度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0-07-08):
求助
渗氮层和硬化层深度的
显微维氏硬度计的操作方法

金相法测量的操作规程

我想咨询一下
假如该材料类似是一个筛子的形状
一点朝上
一点所在的平面是渗氮过的
那么要测量渗氮层的深度
应该测量那个面?
是一点所在的平面
还是与一点垂直的平面
另外还有就是
金相法和硬度法有什么区别?
是不是都要磨制试样
磨光和抛光呢

网友:
期待请高手来解答

我占位看看
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90 秒,请不要灌水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看硬度很难确定 不知道要怎么做

网友:
我占位看看
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90 秒,请不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