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螺旋传送,怎么成型最快啊?

楼主(2010-07-08):
外圆直径300mm,内孔直径100mm,螺距100mm,板厚2mm,长度1000mm,材质Q235-A。怎么成型最快啊?

网友:
这个有买的啊  你上网上查查

网友:
有专门的成型机,效率很高

楼主:
要是自己做的话,工装好做吗?要什么样的啊

网友:
一般都是做成一块一块标准块的进行焊接

网友:
焊接影响性能吧

感觉和车床出来的铁屑似的。。

网友:
像是机床的螺旋排屑器。

网友:
搞不懂啊!!!!!!!!!!!

网友:
我认为一般都是做成一块一块标准块的进行焊接

网友:
一片片加好后,再割开一个口,然后接拉成螺旋形的焊接起来,最后打磨抛光。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圆、冲空、切开、成型、焊接

网友:
螺旋叶片的制作,连续法当然是比较快的成型法。
螺旋叶片的连续成型,目前采用的方法大致两种。
一种是辗压成型,用一对锥辊辗压带料,使带料的横截面两头有不同的延伸,形成螺旋。这种方法欧美使用较早。在我国大陆,上世纪90年代,有北京理工大学和太原重型机械学院把它列入科研项目,并且都宣告为重大成果,得到不同级别的奖励。
另一种是缠绕法,用车床一样的设备,将带料缠绕到旋转的模具里,成为螺旋叶片。这种设备别人情况如何不知道,在我这里的情况是十年前本地有家企业有个外贸订单,需要制作三种规格的螺旋叶片。该企业先后找到上面的大学,对方索价难以接受(北工开口入门费70万),然后找到我。我分析试验后,为其制作了两台用缠绕法的专机,解决了问题,订单源源不断,一直满负荷使用至今。不敢说这个方法为我所创,但至少在当时我制造设备时,网上没有检索到任何信息。我的设备造出后,第二年该工厂附近就出现仿制的东西。而如今大陆上用此法制作螺旋叶片的地方好像很多了。
有关这个设备的介绍在论坛【机械设计】板块已经有过帖子,有关技术要点说得还比较详细。有兴趣不妨去找一找。

网友:
机床的排削器的结构啊,焊接是个方法,然后就是板材扭曲。

网友:
有关缠绕法制作螺旋叶片的帖子链接如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47001&highlight=

网友:
贴几张那个帖子里的图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