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机的校验转子需要定检吗?怎么定检?

楼主(2010-07-09):
平衡机的校验转子需要定检吗?怎么定检?

网友(2011-03-14):
校验转子需要定检:
            校验转子是钢制的,其形状应符合图1的规定和要求。注:
(1) 试验平面应满足:A>=B/2;C>=B/2

  (2)如果使用滚珠轴承座,应提供轴肩环的中心跳到所规定的距离。

(3) 也可使用8孔45度角度假间隔的校验转子。
       校验转子的质量、尺寸应符合表1的规定。

           校验转子应由制造单位提供,质量小于 0.5kg的校验转子由制造单位和用户协商解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c31acc0100m97h.html

网友:
见:
GBT 4201-2006 平衡机的描述检验及评定
该标准替代:
GBT 4201-1984 通用卧式平衡机校验法 和 GBT 7662-1987 立式平衡机校验法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