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工程图标注线会是红色的?

楼主(2010-07-09):
从零件图转换成工程图后,,然后标注尺寸,,可那个标注线却是红色的,,我同事说是欠定义,,可是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是不是模板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工程图标注时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在工程图中,可以改变标注颜色图层线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所有尺寸全部都红色显示么?还是单一的某个尺寸红色显示,楼主最好能上张图,这样比较好判断。
一般尺寸颜色不是默认的黑色是因为:

1.尺寸为从动时显示为50%灰色
2.尺寸悬空时显示为亮褐色

正常来说,红色显示的只有过定义的草图图线,在生成工程图时,即使过定义,尺寸依然是黑色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