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铣加工切削用量的选择,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0-07-09):
加工材料是4mm厚的铸铝板,要再上面开如图的槽

蓝色部分就是要加工的槽
从加工手册上查到,加工铝镁合金的铣削速度是360~600m/min(硬质合金刀),180~300m/min(高速钢)
刀具用6mm的立铣刀(高速钢),v选180m/min
计算转速n=1000v/3.14/d=9554r/min(!!!!)
9000多的转速??不会要这么高吧??
还是其他问题??
请大家指教

网友:
不这不对哟。你好好对一下单位。根本就没有这么高转速的铣床。

网友:
楼主你没有查对哟。我这有个资料你看看,对铝镁合金的洗削研究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资料!
    单位核查过了,好像没问题。
    你给的资料我看了下,我的加工材料应该不是铝镁合金,可能是硬铝中的某一类。
    但是工艺手册上查不到加工硬铝的切削用量,感觉硬铝和铸铁有些类似,不知道用铸铁的切削用量合适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板子比较薄,可以考虑少一点的切削用量。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概用多少的转速?能直接把4个mm板铣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00多转速,应该是没得什么问题的。

网友:
我认为这个速度没有问题,如果材料太硬,你就降低下。且有色金属一般速度都很快,这样效率高,温度还低。

楼主:
今天用600(r/min)多的转速试加工,在这个工件上纵向走刀,结果铣出来的是曲线,而横向走刀,铣出来的是直线,检查了下工装,夹紧是没问题的,进给速度也是很慢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
附上两张照片,是今天试加工的,铣刀明显走偏,但夹具经测量没有移动

但是将转速提高到1200后铣出来的线都是直的了,不太懂为啥,请大侠们给个解释

楼主:
哈哈,终于找到原因啦。
机床的横向工作台没有锁紧,用手就可以推动,推动的间隙应该是丝杠和螺母副之间的间隙;当用600的转速时,工作台受到刀具切削力,发生了偏移,导致铣出来的直线变成了曲线;当转速提高到1200后,切削力减小,没能达到推动工作台的力,故铣出来的直线是直的。
工作台要锁紧到手推不动,而且手轮也要能摇的动就好了。
这种铸铝件转速无需很高,进给量不是很大的话,1000r/min应该就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