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的轮廓度公差4,位置度公差4,检具如何制作--请教

楼主(2010-07-09):
产品是汽车地毯,精度比较低,检具是标红兰公差线,只要孔的边界落在线内,即合格。

地毯上孔的轮廓度公差是4,位置度公差是4,请问检具的公差线改如何刻?

迷惑很久,请高手指点

网友:
图纸可能有问题,你看看轮廓度有没有标基准。
如果没有标基准,那么这个轮廓度是形状误差,如果形状误差是4,位置公差也是4,那么相当于位置度没有公差了,图纸问题。
如果标了基准,那这个轮郭度就是相当于位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