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挤压丝锥做铝加工怎么样?

楼主(2010-07-09):
打算用硬质合金挤压丝锥做铝,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硬质合金挤压丝锥加工铝的话效果肯定没的说了,又好又快。只不过硬后合金挤压丝锥价格高而以。

网友(2010-08-13):
对冷却液浓度有要求。效果比普通丝锥好

网友:
效果很好,寿命是一般粉末冶金高速钢几倍.

网友:
耐用性加工效率加工表面质量都不错,不过要注意润滑和底孔直径,底孔过小容易掉屑和烂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