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液压榨油机构造分析!

楼主(2010-07-09):
一、用途范围
     新型液压榨油机6YL-230,本机操作简单,出油率高,易磨损部件少,是一种可代替手工小磨香油的最先进设备,每次装料7-8公斤,只需6-10分钟榨净,该新型液压榨油机动力小、噪音低,用户可随到随榨,从装料到出油,整个过程透明化,让消费者可以吃到放心油。
     加工油料作物对象为:芝麻,籽(皮效果最佳),花生仁,核桃仁,仁等高油料作物
     二、机器的结构
         新型液压榨油机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
     1.主机体。2.液压。3.电器控制
      机器组成分析:
       主机体部分:由底板、上顶板、立柱、榨镗总成、螺母、接油盘等零件组成,是液压榨油机的主要组成部分,油料在榨镗内,由油缸总成的作用力向上推进,油从榨
     镗流油缝中流出,经接油盘到储油桶。
     2.新型液压榨油机传动液压部分:此部分是决定机器生产高油率的主要动力,它是有传动轴、蜗杆、涡轮、高压泵、齿轮泵、溢流阀、油缸总成、手控阀、管道接头等零件组成。企鹅新型液压榨油机产用世界先进液压泵,与国内二柱塞泵相比,此机器速度低,油压大,耐高温,能在65度油温以上不加冷却装置,更适合长期持续工作。
     3.电器控制部分:主要由电机、电压表、温控调节表、压力表、电源保险等元件组成。
   三、性能和特点:
     1.本机使用过程中,用电低,各种费用少。
     2.本机体积小,占地面积少,易学、易懂、易操作,对操作者无特殊要求。
     3.本机属于新型液压榨油机,压力高、出油率高、油质好。
     4.比一般二柱塞泵站,节约电源30%
     5.本机采用全自动控制系统,预热温度自控、液压系统压力自控。
     6.本机主要部件采用进口优质硅锯钢材配备数控精密车床和现代化高新技术相结合加工而成整机性能良好。
   四、新型液压榨油机的操作规程开机前注意事项:
     将油箱内清除干净并加足液压油,检查各部位螺栓是否松动。检查线路连接是否正确
     1、握住上顶板扳手柄完全打开上顶板与工作位置成180度给榨樘底部垫好垫子,把活塞下降到位
     2每次榨油前预热,预热温度:夏、秋为50度-70度,冬、春为70度-90度。预热系统自动控制不必关闭温度控制开关。
     3.每次榨泊前空机运行1-2分钟,如冬,春季液压油变稠应空机运行5-10分钟,使油变稀,便于操作。
     4.把已炒好的油料,排尽油烟,装入榨樘。
     5.在榨樘油料上端垫好垫子,把隔料板放在榨樘上端面平推入榨樘内,如果油料少,可在开机时将油料上升,使油料保持在上平面略低于榨樘上端面;否则,会合不上顶板,提起手控阀子柄,开机压榨
     6.本新型液压榨油机必须有专人操作,主机在升压过程中不准离人压力表达到55兆帕时主电机停止工作,否则应立即关闭电源,检查压力表是否损坏、失灵,交流接触器是否损坏,如有损坏应立即更换检查无误后再开机使用.
     7.当压力表升到55兆帕时电器控制系统自动停止当榨樘压力下降到45兆帕时,电器控制系统自动开启,压力表压力再次回升,榨樘出油缝无油渗出,表示油已榨尽。      8.关机,握住手控阀手柄下压手控阀阀芯,使榨樘下降至距上顶10毫米,提起手控阀手柄,打开上顶板。
     9.开机,油料饼上升,活塞顶板高出榨樘上端面5毫米左右,关机,拿下隔料板和上垫子,取出油料饼。
    10.压下子柄,活塞下降,准备第二次压榨
    五、安全技术和维护保养
     1.本机电机采用380伏电源,加热和控制系统采用220伏电源。
     2.为保证电器系统工作安全必须采用接地保护措施。
     3.本机液压系统属于超高压压力等级压强为55兆帕严禁超压使用!禁止擅自乱调,乱拆!
     4.压力表不灵或损坏不准的情况下严禁开机生产要更换新压力表后再开机。
     5.机器在高压和保压期间不准检修机器。
     6.使用操作过程中请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操作。
     7.油料炒好后一定要把油烟排完否则榨泊时会出现气体爆发,严重时会伤人。
     8.油料榨干后,应马上出饼,否则时间过长会出现气体爆发现象。
     9.如果油槽出现堵塞请用薄刀片或缝衣针清理刮通
     10.新型液压榨油机使用1个月必须将液压油过滤干净并清洁油箱以后每年更换液压油一次。较长时间不使用请关闭总电源。

网友:
哪里的呀,南阳有几家都 在做呀

网友(2011-01-06):
这是一份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