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纹加工问题

楼主(2010-07-09):
1.¢6不锈钢棒,端部车长度20的M5螺纹能不能保证螺纹质量?
2.检验螺纹的工具必须用螺纹通规吗,为什么?

网友:
不好意思,回答有误。

网友:
LZ世界上还有个叫做扳牙的东西。
正规的螺纹检验方法要用通止规,且通止规也是合格的。

网友:
这么小车起了应该难保证质量的  板牙也可以考虑

网友:
数量可以那就可以用搓丝工艺加工 快

网友:
这个应该看你所需要的精度和功用了吧,还有就是你的不锈钢棒长度

锁紧应该没问题的,我们做过这种累死的东西不过是8个的

网友:
滚牙精度高,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滚牙可以的..........

网友:
量大的话建议滚牙,小的话扳牙,想车有难度

网友:
顶起车也可以,看生产的量多少再考虑工艺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板牙吧

网友:
自动车床没问题  M1.4的都没问题
要用螺纹规检验

网友:
扳牙扳牙扳牙扳牙扳牙扳牙

网友:
滚丝就可以拉,精度也高。

网友:
如果只是少量的做,加工好直接用螺母检验就行了,叫做配车,能用就行了,不讲究效率。
如果作为零件生产,检验要用通止规。这么大直径的不锈钢螺纹,用车床加工,质量难保证,效率也很低,不如采用板牙套丝的好。
如有特殊要求,如还要求外径公差和表面粗糙度,且数量很大,就考虑用滚丝机来加工了,效率很高,一个班可以加工4-5千件以上。

网友:
采用滚丝工艺比较好,但不锈钢比较硬,要注销冷却,否则很难过通止规.

网友:
用板牙来板
方法  车个工装夹在尾架上

网友:
来学习的  学习一下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