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杆升降机构------请教

楼主(2010-07-09):
大家好,小弟想设计灯杆的升降机构(如图示意),用于路灯试验,能在不同高度处定位。
不知如何着手,请各位多多赐教,先谢了!

123

123

网友:
重吗?
买一个螺丝杆,车个螺母,是不是我想太简单了

网友:
柱子旁做两个导向杆。横向支撑做成三角支撑形式。升降参考国旗柱子!用个绳子拉拉就型了。想知道高度就先在绳子上做好刻度就行了。

网友:
可以采用丝杠丝母升降,也可以采用钢丝绳升降

网友:
参考国旗升降的,用一个杆固定灯,杆的两端带有导向环,在支撑杆上端加个定滑轮用钢丝牵引,在地面上加个电机做牵引,具体型号看实际重量,位置可以通过控制电机的转动来控制灯的停歇位置。

网友:
绳索 导轮 机构 加摇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