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配合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0-07-09):
一个有关配合的问题,对于一组已经选择好的配合零件,它们的配合关系只有过盈或是间隙配合,不存在间隙配合?也就是说这三种对零件所言的配合只是对成批零件说的?还有一个是轴承安装孔和轴承之间如果要求轴承外圈不转动,对精度要求不高,那我为便于安装,是不是可以把轴承孔加大几丝?

楼主:
各位大侠,给一点意见呀。

网友:
关键是你都没有说清楚你的问题,而且显然基础知识都没搞清

网友:
估计是本人水平有限,还没看明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我基本概念没搞清?所以才没表达清楚!过渡、过盈、间隙配合是不是只是对成批零件来说的?对确定的一组零件,因为相互间的配合尺寸一定了,只存在过盈、间隙配合,也就说没有间隙配合这个概念?

网友:
公差对应的是‘泛’的概念,对单独的孔、轴,或单独的内外表面,是不存在公差的,

网友:
对轴承的配合,应该是要以轴承为基准吧。

网友:
拿本公差的书,认真的慢慢看看吧,自己领悟的才能更好的运用!你的提问我第一句都看不明白…!

楼主:
对不起了各位,前一阵我上图书馆去看了书,弄明白了,是我没搞清公差带的概念!

网友:
1.公差配合都是对于批量生产来说的吧?一旦单套零件确定,其配合方式也就确定了,只有过盈配合和间隙配合,过渡配合时批量概念,就是在这个批量中,可能存在过盈配合,也可能存在间隙配合,单体不存在过渡配合之说。
2.轴承的安装原则应该是基孔制,除非轴很细才采用基轴制。
3.轴承外圈与轴承座配合通常采用小间隙配合,尽量不要扩大间隙,一般都采用0.03-0.05,再大就容易产生冲击,使得设备寿命降低。

网友:
要把基础搞懂啊!~~~~~~~

网友:
我也没怎么搞清楚是什么东西

网友:
只存在过盈、间隙配合,也就说没有间隙配合这个概念?  先表达清楚啊   不然很不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