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齿轮的困惑---请教

楼主(2010-07-09):
伞齿轮为什么装配后打合、并且2-3个齿有间隙?而且有时候还有异响?求高手帮我一解困惑

网友:
没做好呗!

楼主:
是哪一方面没做好啊,齿轮是外购件,另齿轮转动时哗啦啦的清脆响,与齿轮硬度是否有关系?因为图纸要求表面硬度为HRC40---45,而实测是HRC57.

网友:
齿轮方面,热处理后齿面变形量大造成单边。装配方面,没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