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铜铸问题(气孔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09):
ZCuAl10Fe3的铜铸件(温度为1200-1250,成型方式:真空浇注或离心浇注),成型加工后出现致密型气孔(针孔大小),如下图所示。
1、请问该不良现象为何种原因造成????如何解决!!
2、铸件气孔的形成原因主要有:
1、浇注过程中在型腔中的气体受热急剧膨胀,无法及时排出,钻入金属熔液中。
2、型砂中所含有的水分受高温影响,蒸发成气体,无法及时排出,钻入金属熔液。
3、型砂中含有的粘结剂受高温影响,燃烧气化,产生大量气体,无法及时排出,钻入金属熔液。
4、金属熔液在熔炼过程中吸收的气体,在浇铸前未处理干净。
如何解决???!!!
谢先!!!

楼主:
十分期待,铸造高手的参与!!谢谢!!!

网友:
楼主不妨说一下你的工艺!

网友:
模型预热温度不够的可能性较大,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就出现过这样的现象,一般第一件容易出现。你说的铸件气孔的形成原因一般会会出现在产品的上方,但图上气孔分布比较广。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补充一下,我们是离心浇铸,真空浇铸形成的我就不清楚了,呵呵

网友:
真空浇注或离心浇注,真空浇铸不了解,没发言权。离心浇铸有针孔只LZ所提的第四条符合。至于如何解决,熔炼除气,高温低浇。你的浇铸温度偏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司在这方面没有明确说明,请问浇注温度多少为适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艺流程:

    炉料、工具、吸模在使用前均预热!

楼主:
回复 网友B:

1、步骤:炉料准备→溶剂准备→熔炉准备→熔炼工具准备→配料计算
2、流程:加工生产回收料→紫铜→回收料/铜渣→铝、铁→成分分析/含气实验→脱氧剂→除渣
3、炉料、工具及吸模均需预热!!!

网友:
版主高见,值得采纳。浇注温度过高,还有建议预热一下模具

网友:
壁厚大于30毫米1090-1120,壁厚小于30毫米的1120-1160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模型预热温度多少为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能否通过铜的温度曲线解释一下 熔炼、浇注之间的关系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