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重型拖拉机履带轮的链轨节孔,用什么钻头好?

楼主(2010-07-10):
工件名称:拖拉机履带轮链轨节(英文名LINK)
材料特点:硬度:HB330~380;工件发粘,直径21mm,孔深28mm左右,内冷。
专机:转数680转/分(不可调)
现用钻头(进口焊刃式,可以重复修磨3~5次)问题:寿命短、容易崩尖,可以加工300~800个孔左右,寿命不稳定。

  如有好的方案,请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
重磨的刃口处理不好,质量不稳定.是否通孔?用可换式钻头试试,

网友:
专机转速太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通孔,但是新钻头又是寿命也不是很稳定,进口钻头。容易崩尖。我想可能是钻头的1、刃口不是很强壮;2.、硬质合金基体的韧性不是很足够,但是韧性好了,耐磨性又会下降。郁闷。

网友:
可以选用可转位刀片式的U钻,也可以选用可换钻尖的机夹式钻头。不需要进行重复修磨,效率更高。

网友:
是通孔,但是新钻头又是寿命也不是很稳定,进口钻头。容易崩尖。我想可能是钻头的1、刃口不是很强壮;2.、硬质合金基体的韧性不是很足够,但是韧性好了,耐磨性又会下降。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专机转速太低,U钻要求线速度150m以上,专机才65米左右线速度,再就是工件硬度太高HRC36左右,镶刀片震动大容易崩尖,而且工件发粘,断屑很难处理。

网友(2010-09-30):
涂层用TIALN 氮铝化钛
1.应优先选用高钴材料制作刀具
2.前角:粗加工15-18度、精加工5-10度
3.后角:粗加工8-10度、精加工6-8度
低切削速度 大进给量,以忽略硬度较高的表面,同时要让刀处于连续切削的状态 (直径20刀具 S=450-500之间)
底刃处,最好磨上分屑槽!

网友:
把钻头修磨成群钻形状。

网友:
U钻要求线速度150m以上 也要看什么材料,这鬼材料很难缠的,有这个速度已经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