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材料AlZn10Si8Mg怎么来替换

楼主(2010-07-10):
前段时间一台拧紧机直角基座断裂,焊接时发现为铝合金的,可铝焊也无效,基座上固定角度限位、和角度气缸、传感器、伺服电机、Y轴滑块,查找图纸发现基座材料为AlZn10Si8Mg是德国标准的铸造铝合金,之所以使用,应该是减轻重量,保证精准走位。请教:这种材料的特点是什么?国内有无替代材料?有无厂家可直接铸造?(随附图纸)

网友(2011-11-03):
AlZn10Si8Mg相当于国内的ZALZn11Si7(ZL401),  抗拉强度在200-250Mpa左右, 伸长率在1.5-2%之间. 布氏硬度HBS在80-90之间.
主要化学成分:  6-8%Si, 0.1-0.3%mg, 9-13%Zn.国家标准号:  GB/T 1173-1995铸造铝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