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e中 拉伸时实体是出错---请教

楼主(2010-07-10):
在proe中 拉伸时实体是出错  但是选择曲面拉伸就可以生成
这是草图轮廓有问题吗?
谢谢指点

网友:
对,草图轮廓没封闭。拉伸实体要求草图封闭,加厚草绘以及草绘曲面则不需。
建议一律封闭,如果是加厚或者曲面则再回到草绘界面删除不要的边界。

楼主:
哦 知道了  谢谢指点   !!!

网友:
啊,太激动了,居然被老鹰评分了,哈哈

网友:
草图轮廓绘制时如果有重复的线条也会导致拉伸实体时出错的

网友:
草图轮廓绘制时如果有重复的线条也会导致拉伸实体时出错的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嘛,确实是的。但PROE还是比较难出现这种低级错误的....

网友(2010-09-28):
回复 网友B:

    什么叫难出现这种情况,初学者是经常有的

网友(2012-05-02):
老鹰是谁啊。。。。。。。。。。。。。。。。。。。。。。。。。。。。。。。

网友:
当拉伸提示不能拉伸时,会有红色的点显示在线条中,一般为两个红点之间的线条重复了,其实proe有自检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