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机玻璃上钻孔用的钻头是在金属上钻孔的钻头吗?

楼主(2010-07-10):
在有机玻璃上钻孔用的钻头是在金属上钻孔的钻头吗?

2个材料上钻孔的钻头是一样的吗?

网友:
我接触过的使用的钻头是一样的,只是有机玻璃材料有些发粘,钻头后角磨的稍大些,这样容易形成长条切屑,便于排屑。

网友A:
不一样的,用钻金属材料的钻头钻玻璃的话容易造成破裂。钻玻璃还是使用PCD焊刃钻头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机玻璃

网友:
有机玻璃,比较脆和易熔,,所以要用前角大的钻头,转速要低点

网友:
很不错   都是我不懂的

网友(2010-12-25):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用钻金属材料的钻头钻玻璃的话容易造成破裂。钻玻璃还是使用PCD焊刃钻头比较好

哈哈,玻璃钻孔,问题是钻金属的钻头能钻的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