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张图纸是不是错误的?

楼主(2010-07-11):
图纸里的R135.6这个尺寸怎么确定的?

是不是这张图纸错了

谢谢!

网友:
400最上的X线向下推135.6平行线,
R30圆心为基点,(135.6-30)为半径,
与平行线的交点即是R135.6圆心.

左侧140º少交点起始尺寸

网友:
我没有听懂楼上的意思是什么 楼主的意思我明白了 你说的问题没有错 R135.6圆弧是于顶边和R30都相切的 以右下角为坐标的话 R135.6的坐标是X:108.18  Y:265.03 这个可以用电脑画出来的
我发现的问题是R40 与R30的圆弧设计者是怎么连接的我是不知道了(我是在一个圆弧上取一点与另一个圆弧用直线相切连接的)

网友:
400最上的X线向下推135.6平行线,
R30圆心为基点,(135.6-30)为半径,
与平行线的交点即是R135.6圆心.

左 ...
引用 网友A:

    说的非常正确,支持你。

网友:
万山用户
发现的问题是R40 与R30的圆弧设计者是怎么连接的???

问的对!是无法相切的
X直线距离70???
应是二中心点连线距离70才能相切

网友:
好象都是切线连接啊,电脑画是可以画出来,不过这样的图都是让人搞不清楚,那些连接的地方都默认切线连接了。

网友:
图纸上的东西,应该是用于锚固的一个钩子。这种构件,要紧的是钩子着力点的坐标,对于外形轮廓曲线的连接则不会太计较。
不必用错或对去评判这张图。
除非特别注明,对于圆弧与圆弧、圆弧与线段的连接,默认为相切,这张图也没有少注R135.6圆心坐标。

网友:
楼主的意思估计是 R135.6圆弧是于R30相切于顶边不相切不好?但图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连接弧线的方法已经会了,差不多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一个吊耳,明白您的意思,对于关键尺寸一点要明确标出,对于次要尺寸(外型尺寸)不必太较真

网友:
学习了 但是感觉到对于一个新手来说
的确不能看懂
如果明白是做什么用的就好理解了

网友:
135.6圆弧没有问题,就是R30的圆竖直方向的切线同400那条水平线相交时到R135.6的圆角,画法可以采用2楼的,至于R40圆和R30圆之间有一条公切线。现在140°角度那边有问题,缺尺寸

网友:
花了中午休息时间。
将_.jpg复制黏贴旋正拟合得,并非两弧相切,而是135.6中心向上15,直线与两弧相切。其余都正确。

网友:
相切和半径大小确定,圆弧就确定了,确定的意思就是只有一种可能性。

网友:
在实际制作中不重要的外形不必太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