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ZAK VTC-200B 换刀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11):
机床是MAZAK VTC-200B 换刀时,比如换1号刀,程序是T001T0M06,刀具号后面都要加个T0,不然不换,为什么非要加个T0??另外刀库还要找刀,把刀移到T001位置时,机械手才把主轴上的刀与移过来的刀交换,记得在书上看的可以在加工的时候刀库可以预先移动到下一把要交换的刀,这样在要交换刀时,就直接交换了,格式怎么用啊?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跟机床结构有关,你的机床能抓两把刀?

楼主:
回复二楼 :这是我同学给我的一个问题 机床是带机械手的 你明白的 谢谢了

网友:
一般的格式都是3段
T01
m06
T02
MAZAK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楼上的言之有理!刀与刀之间要分开写,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T指令时刀具准备,就是指定后相应的刀放在准备换刀的位置上,后见到M06时把它换到主轴上。
M06是执行换刀循环。
有的机械手能同时抓准备位置上的刀和主轴上的刀,将两个位置的刀交换。但有的只能抓一把刀,这是换刀过程就比较长,首先把主轴上的刀要回的位置转到等待位置,把主轴上的刀插上,然后转到下一把刀,然后把刀装到主轴上。刀库有固定刀号存储,有随机存储,都不太一样。你说的这个我估计机床比较老。没有刀具准备功能。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chunzu mecheng ,机床有刀具准备功能、 机械手是可以同时抓两把刀的(还没有见过只能抓一把刀的、还得好好学习啊)。在换刀前的程序段中加入了T单段 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