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选型的时候静载荷,动载荷---请教

楼主(2010-07-11):
直线导轨选型的时候静载荷,动载荷。通俗的讲是什么意思呢。我有点迷糊。

网友:
动载荷:物体在运动过程中受到震动、环境等因素影响下,所受的载荷。
  动载荷包括短时间快速作用的冲击载荷(如空气锤)、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周期载荷(如空气压缩机曲轴)和非周期变化的随机载荷如汽车发动机曲轴)。
  静载荷和动载荷对于构件的作用是不同的。例如起重机中以加速度提升的绳索。当物体静止不动或以等速上升时,绳索所受拉力等于物体的重量,物体的重量对绳索为静载荷作用。但是如果绳索吊着物体以加速度上升,绳索就要受到较大的拉力。这时物体的重力便引起了动载荷作用。

动载荷一般都有特定的极限条件,所以这个一般要比静载荷小很多。

网友:
一般静载荷是摩擦力,动载荷还包括加速的惯性力。

网友:
线性导轨在静止或运动中若承受过大的负荷,或受到很大冲击负荷时,会导致珠道接触面和钢珠产生局部的永久变形,当永久变形量超过某一限度,将妨碍线性导轨的平稳性。基本额定静负荷便是容许这个永久变形量的极限负荷。
额定动负荷用于承受负荷并作滚动运动时的寿命计算。定义是在负荷的方向和大小不变的状态下,线性导轨的额定寿命为50km时(滚柱的为100)的最大负荷。

网友:
动载荷 静载荷 解释很全面 详细 学习了

网友(2012-10-18):
谢谢楼主,不错,受教了,不过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2012-12-09):
找一个卖导轨的 给我一本书 你就自己看看吧

网友(2013-05-22):
请问双轴心导轨的静载荷 动载荷要怎么计算呢?

网友(2023-03-12):
滑动导轨怎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