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AD004面的圆为什么是椭圆啊????

楼主(2010-07-11):
各位大侠我最近在网上下了一个CAD2004的精简迷你版
安装以后使用发现里面的圆为什么是椭圆啊详见附件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纠正过来!
多谢!!!

网友:
以前碰到过,换cad的版本

网友:
原来还有这个版本啊!!~

网友:
呵呵,用完整版就行了,反正文件也不大啊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线性没调好,不怨版本。。。。。。。。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是因为显示器的分辨率没调对

网友(2010-12-12):
那怎么调呀
!!!!?

网友:
右键--属性--设置       少----------------多
                                   1280x8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不到怎么办啊?1280和800是联动的!一个到了1280,另一个就比800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