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质量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11):
如图两个油箱,由1个U形件和1块盖板焊成筒体,再焊上两侧封板而成。板厚3mm,油箱长一个800mm,一个900mm。
目前用焊条手工焊接,合格率不稳定。由于使用于拖车类型的移动机械,最糟糕的事是使用过一段时间后才出现裂缝。
请诸位把脉,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
不知害怕大侠基体材料是什么,俺见过不锈钢焊的大清洗池类的东西,采用氩弧焊,效果很好。供参考。
还有承受高压的筒状产品,采用电子束焊,效果也是杠杠的。
俺不太懂工艺,只是俺见过批量产的产品。所以仅供参考。

网友:
筒体做成圆的,焊缝就少了。

网友A:
传个附件,大侠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

网友(点评):
先下下来看看!呵呵!谢谢无私的奉献!

网友:
看样子应该只是一个装油的盒子,不是压力容器,使用氩弧焊应该能焊得不错,我有时候设计机架有走线槽是类似的结构,2mm的不锈钢板子用氩弧焊蛮结实的,焊缝很饱满。若使用电子束焊,第一张图两侧端盖的曲线有困难,国内能焊的厂家不多,当然军工除外,第二张用电子束很简单。

网友:
师傅,小徒愚见,供参考:1。材料:油箱的材料和焊条的匹配;2。薄板焊接时电流的选取很重要;3。手工焊接时焊工的技术很重要,特别是薄板。焊工只要在一个地方稍微停留的时间长一点,或者,焊接时焊缝的连续性可能都是问题所在也说不定。4。材料的质量:油箱材料的质量,薄板有材质均匀性问题;焊条的质量。5。焊缝的强度问题。在拖车上用,焊缝要承受因车辆颠簸而引起的冲击,继而焊缝是否会产生疲劳?那么3毫米版后是否太薄,是否需要加强筋或增加板厚?6。第5项中的情况是否是由安装方式不当(如固定点位置选取不当)造成应力的结果?总之先排除一些基本要素和诸多人为因素吧。
另外,当您认为这薄板应该是某种材质时,是不是真的是那种材质(不锈钢里好像有有拿201代替304的,牌号说不准,但事情在)。当您认为这薄板应该出自某个质量不错的钢厂时,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即使是这个钢厂出的产品,是正品吗?还是等外品?焊条的质量如何?是不是假冒伪劣?市场情况复杂,建议多考虑细节

网友:
向大侠们学习了!!!基体材料如果是一般3mm的钢板,找个焊接技术可以的工人,采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应该可以满足使用吧???

网友:
小徒还要提醒师傅一点是:工程车辆一般使用环境比较恶劣,如果在温度极低的情况下,油箱材料或焊接材料有可能变脆,因此,似乎还应该考虑两种材料的耐温范围。
另外,如果管道是刚性连接,也会产生应力,也有材料的强度问题,特别是温度很低时。
还要注意管道是否有震动,如果有,会疲劳。温度低,材料脆时,危害更大。

楼主:
谢谢诸位的宝贵意见。
没有把材料说清楚,很抱歉。
钢板材料就是普通的宝钢低碳钢板,质量还是应该有保证的。工件就是一个普通的液压油箱,按国外来图制造,不能更改。
已经生产了几年。询问过质量的波动情况,实际上与焊接的具体人员甚至人员的情绪状态有很大关系。
如果改由机械自动焊接,是否就可以排除人为因素?
二氧化碳保护焊是否能够适合?
能否用简易的机械人完成工作?
请继续指教。

网友:
小徒觉得理论上是可以的,只是一上设备就要仔细核算成本,前提条件:效率高过人工,否则就不如找一个负责任技术又较好的焊工来得及时了。
不知两侧封板尺寸是多少?还希望师傅明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彭老师,关键还是焊工的技术问题,以我之见,:
1,不必改由机械自动焊接;* u
2,二氧化碳保护焊已经能够适合;
3,稍稍有点技术的焊工都能完成。

我这里就是这样子做的,反过来,现在我的焊工有的还不喜欢采用气体保护焊了,因为做计件,普通焊机来得快。

网友:
小徒有两本资料,不知对师傅是否有帮助。
1。陈焕明,焊接工装设计基础
2。贾安东,焊接结构及生产设计
3。焊接工艺创新设计与智能化生产新技术、质量检验控制新规范实务全书
如果有用,告诉传给您的方法。

网友:
小徒倾向于11# 超侠的意见。

楼主:
小徒有两本资料,不知对师傅是否有帮助。
1。陈焕明,焊接工装设计基础
2。贾安东,焊接结构及生产设计
...
引用 网友C:

谢谢!不过你的自称不好,让我额头直冒汗。
方便的话,请将资料上传到论坛或直接发到pyhcz@126.com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目前这个油箱焊接,还是普通焊机和焊条,焊接问题也多数出现在焊接时的焊条接续处。
在苏南,这些工厂现在工人的稳定是最大的问题。油箱的生产量大,要求工人责任心强。人员不稳定,质量跟着不稳定。这个事情要从根本上解决,还是应该把这个关键因素排除。

网友:
筒体做成圆的,焊缝就少了。
引用 网友E:

    兄弟,虽然面积相同时,圆的周长比矩形的周长小,但不是所有的零件都适宜设计成圆形。

网友:
回复  害怕伏枥

    彭老师,关键还是焊工的技术问题,以我之见,:
1,不必改由机械自动焊接;* u
...
引用 网友D:

   毕竟是专业搞钣金的,超人大侠一针见血。在小厂里,能干的人尤其重要。因为资金实力和业务结构的原因,增加新型设备一般不是解决问题的首选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我自己工厂的事,是个朋友的工厂。这个工厂只是个美国公司的生产基地,产值约3千万美元。其实是卖铁,按吨位计算价格很低。各种结构件焊接工作量很大,不少已经在用机械人完成。这个油箱的焊接也放上日程,只是老板想用比较简易的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邮件已发,望师傅查收。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就是焊工人员(技术)良莠不齐造成的,找一个内行一点的质检人员也是必要的,一眼就能看出是否“虚焊”“假焊”,操作规范也要建立起来,比如:焊渣一定要清除干净,需要的尖锤、铁刷等工具,一定要配备,多大的焊条所采用“起弧”的电流电压参数,根据焊机的具体情况,可以稍稍规范一下等等,这些比较具体的小细节方面的事情解决好了,应该有比较大的改观,其实3mm左右的板材焊接是比较好搞定的;

实在不行,也就采用机器人吧;

哎,一声叹息!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叹息!3mm左右的板材焊接,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看了你的贴子,也收到你的消息.
这个油箱完全可以用二保焊,虽然是碳钢材料,焊接电源和气体参数调整好后,焊接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这个产品有一定的量,还是可以用三坐标机械来焊接的,并且有一定的质量保证.
三坐标焊接机械手的价格也不是很高,完全可以量身定做.
以前我们为深圳科瑞悦电器有限公司做过类似产品的三坐标焊接机械手;他们的产品比你这个还要复杂一点.
价格可以下面根据你的具体要求再谈.

楼主:
看了你的贴子,也收到你的消息.
这个油箱完全可以用二保焊,虽然是碳钢材料,焊接电源和气体参数调整好后,焊接 ...
引用 网友G:

谢谢老杨。
我把按图纸建模的SW文件(2007版本)发在下面,烦请做个大略方案,告诉一个估算价格。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约翰。

网友E:
兄弟,虽然面积相同时,圆的周长比矩形的周长小,但不是所有的零件都适宜设计成圆形。
引用 网友F:

    兄弟所言极是,我有个怪癖,就是喜欢把什么都设计成圆的。

网友:
焊接的边增加道折边,外形挺直,焊接也方便

网友:
这两张是设备照片,做的比较粗糙.

网友:
电箱图片,因为是别人的产品,不好上SOW图,将就一下吧.
材料:SUS 304
板厚:3.0
激光切割后折弯,人工组焊,主焊缝上设备.
焊接速度可调.
技术要求:焊接后加0.2MPa氮气保压20小时以上.
放除氮气后抽真空,成品入仓.

楼主:
谢谢老杨。
烦请将估价用短信发给我,好和需方联系。如需方有意向,就和你直接联系。

网友:
1、批量生产最好的办法还是靠设备来保证产品质量,手工操作毕竟人为因素较多;但若所用的设备的超出利润空间就需商榷;
2、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手工操作的,用氩弧焊的合格率比较高,正如超人大侠所说做好工序间的控制(比如外观检验、探伤检验、压力试验等手段)。

网友:
普通焊好像不行吧容易有气孔等缺陷  我看到焊油管都是用氩弧焊的 和油箱性质一样吧

网友:
可以采用填充金属式焊接,不想高成本,可以采用加热母材接缝处,压紧后采用乙炔融化焊丝的方法焊接
此类焊接还是用氩弧焊为宜

网友:
油箱焊缝采用“几”字边,两个头平起,从头向内焊,这样焊缝深,质量那是当当的。

重军、军车上基本上都是这样焊的,也是必须工艺要求。

全是手工焊的,差不多都是一次OK。

网友:
可不可以在焊接的板上加翻边???

网友:
前几天刚看过一个三峡工程的焊接视频,全部是用机械化焊接来做的,小型跑车

网友:
低碳钢用氩弧焊效果就挺好的。
焊接结构影响焊接质量。

网友:
邮箱两端盖加一个折边,用滚轮式接触焊机,连续焊缝
请参考汽车油箱的结构

楼主:
本问题的进展:
在首帖和9楼已经说过,这个问题是我一位朋友工厂的事情,让我从技术角度提供一些意见。因为对焊接的知识太少,才拿到论坛请大家参谋。
极力主张用机械手焊接是我的主意。和论坛杨经保大侠联系了,得到大力支持。于是昨天我赶去那家工厂,准备讨论这件事。
朋友老板做大了,昨天有美国人客人要招待,没去直接找他。主管生产的经理单独和我说了一些情况。
1)现在的加工工艺已经实行有年数,应该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工件制作计件工资几年没变,而工人对工资的期望数值一直在提高。3年前,单件工资2元,一个工人日产20件,不休星期天,一个月挣1200元已经满足。今年招进的工人,日工资不满100元就不行,即使单件工资提高到2.5元,每天也要干40件,当然质量保证就不容易。但是还别说,工件干久了,夹具工装做得很合理,经验也足够,哪怕是生手进厂,锻炼一阵子,还真能干完。但是一旦达到那个水平,心就野,不服管了。有意无意出点状况,增加后道检验工序麻烦,反正检验工序查出漏点要标注出来,补焊也费不了多大功夫。
2)产品出厂发运美国前都经过检验。油箱漏油是美国过来的反馈意见。而这个意见也只是寥寥几句话,漏点出现在那个部位,有什么规律,均不得而知。有什么理由一定怀疑是油箱的箱体焊接有问题呢?
3)美国反馈油箱漏,经过这边的反复询问,最后提供的信息是漏油点经常出现在放油口。最早美方提供的图纸没有这个放油孔,生产批量也不大,没有漏油的反馈。漏油的现象出现是在生产批量加大和增加了这个出油口以后。生产经理知道这全过程,因此对放油口制作有问题存在与否提出看法。根据他提供的放油口焊件图纸和制作工艺,我同意他的看法,大问题出现在小地方。
下面贴出这个放油口焊件的图纸。

这个放油口焊件的坯料是用厚10毫米的钢板边角料冲裁而得,39外圆不加工,在台式车床上钻孔、车台阶、光大平面倒角,分三次完成,然后在攻丝机上攻丝。
使用M14*1.5螺塞加紫铜垫圈旋上封口。
生产经理准备改用数控车床制作这个零件,保证大平面和攻丝在一次装夹中完成。
我同意他的分析和改进措施。效果如何,当继续跟进了解。

网友:
你可以试试把U型板的焊接部位开单边坡口采用氩弧焊来焊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由于用途方面的原因最后好是焊接后去除内应力。(振动时效的方式去应力)

楼主:
请新进此帖的社友先去39楼了解最新进展。

网友:
请新进此帖的社友先去39楼了解最新进展。
引用 网友B:

    :dizzy:

精神损失,每人赔偿500w

网友:
我认为,原有的工艺应该没问题,你做了好几年,只是近来才出现一些问题。主要问题应在焊工身上,当然不排除在焊接材料或母材上有质量波动,但一般可能性都较小。产品工作一段时间后焊缝才出现开裂,应该说,焊缝原来就有隐性裂纹或严重未焊透,只是上看不再来罢了。内部的微小裂纹因焊件焊后一般都未经过消除焊接应力处理,工作中因长期振动而造成裂纹的延续开裂,最后造成明显的缺陷。建议焊条采用抗裂性较好的J427焊条,并采用直流焊机,用反接法焊接。焊后用磁粉擦伤检查。消除内部裂纹和严重未焊透。

网友:
1.确保材料合格,特别是碳含量不能超标。
2.改进零件结构,搭边焊接,可以降低焊缝因内应力出现裂纹的情况。
3.零件加工完成后,加压并保压1~2小时检验。可以及早发现问题。
4.出油口螺纹改为管螺纹。密封会好一些。

至于其它,多说一点,工人熟练以后自然会寻找经济增长点,无可厚非。工厂管理也要适当跟进。可以从其它方面,比如增加质量奖励等手段。因为技术不是万能的,即便是你采用机器人焊接,只要有人存心捣乱,还是会发生质量事故的。重点在于如何领导员工。

网友:
3MM厚的板材用手工焊应该没问题,
焊缝开裂是常见问题,一般裂纹不会出现在焊缝中间,注意点焊缝的起弧和收尾。起弧和收尾如果没做好,在加上机械振动,焊缝是很容易开裂的。
你可以在工件完成之后,在把各个起始点加固一下,应该会好点。

网友:
3mm厚用SMAW肯定不妥,还是用GTAW好

网友:
可以在焊接处先做咬合接口,类似于火柴盒,或者在焊接处安加强板

网友:
我也学习学习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放油口工件上直径39与小台阶处再加一个倒角,焊接收弧接头年焊过一点再收弧,这样的环缝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超人大侠回复的果然够专业,不愧是管理者啊~~~

网友(2012-06-07):
引用 网友A:
传个附件,大侠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

正需要相关的资料,谢谢

网友:
气保焊可以

网友D(2013-03-09):
毕竟是专业搞钣金的,超人大侠一针见血。

网友:
赞同20楼的观点,3mm低碳钢的板子,二保焊应该没一点问题,我们厂的都是那么搞得,加强操作者的人员素质是很必须的,还有2号零件是否可以考虑改为2件折弯板焊接,减少焊道!

网友:
可以肯定地讲,二保自动焊接完全能够保证焊接品质!!!

网友:
我们给CAT的做的油箱挖掘机工作1000多小时后也出现过渗油,后来是丛2方面解决的:
1)油箱侧面加压凹陷,
2)做焊接试验,选出最理想的焊接参数,严格按照选定的焊接参数焊接。
老先生的这个油箱最好是用二保焊焊接,一台半自动二保焊焊机也不是很贵,有条件能用机器人焊当然更好
3mm的板油箱还窄长的焊完估计变形会很严重,与安装尺寸相关的工件最好最后焊。
焊接完了一定要检测油箱漏不漏。。。还有老先生这个油箱内部有清洁度要求么?焊接完了油箱内部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2013-09-16):
第一我感觉这玩意儿不是压力容器  只是普通容器 油的渗透能力还是很强的 但是我感觉氩弧焊工作量有点大,手工焊也挺好的 换个直流焊接很好用的  用二氧化碳混合气保护焊就应该可以了 他的熔池虽然没有电焊好 但是3毫米的应该没问题, 只要不夹渣  没有气孔就好 裂缝一下我想是没融合好吧,应该是你们的工人考虑到钢板太薄电流太小 不敢用大电流烧 不要烧流焊,摆好最佳角度烧 换个老师傅 电流不要太低   电子束焊接 那玩意是不是贵了点吧  伤不起

网友(2019-05-07):
首选三维焊接机械手。任何人都有喜怒哀乐和情绪波动的时候,何况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何况人乎?手工焊接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次品。而机械就不会,另外自古就有人巧不如家什妙。这种规律性很强的工艺就应该采用规律行的方法。

网友:
路过,考验技术功底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