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传输程序问题。

楼主(2010-07-1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用笔记本传输程序,需传一个再拔下USB插头,再插上才可以传下一个程序。

网友:
没有遇到,为什么不一下子传完呢?
你用什么系统?

网友:
结束符不对或者等待超时了。是传输软件设置的问题吧。我用笔记本传输程序不用USB口,找了个带9针口的旧笔记本输的。一般设置为偶校验,7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数率4800,等待时间2000毫秒。机床设置为ISO代码。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两位,是软件设置的毛病,有个选项,设置成硬件就可以了。

网友:
结束符不对或者等待超时了。是传输软件设置的问题吧。我用笔记本传输程序不用USB口,找了个带9针口的旧笔记 ...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应设为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