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的选型和伺服电机的选型---请教

楼主(2010-07-11):
有哪位大侠对滚珠丝杆和伺服电机的选型方法的拿出来分享一下,最近有项目,所以江湖告急,请师傅们不吝赐教!

网友(2011-03-28):
省事的 就直接上MISUSI 网上选择丝杠 还有图纸 电机的话 看你要什么性价比的罗 其实也就找些厂家的产品目录就行了

网友:
我现在正缺一个,急需这个呢

网友(2010-12-23):
MISUMI上有丝杆的选型方法,伺服电机几乎每个厂家都有选型软件可以用,

楼主:
是哪一个软件,请示下!谢谢!

网友(2010-07-11):
请自行查阅伺服电机的选型手册吧。很多都有的。
偷懒的话,下载一个选型软件更快些。

网友(2011-03-30):
只要看样本就行了,呵呵,不行的话,给厂家打电话,他们有售前工程师

网友(2016-04-26):
直接买机械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