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种传感器或接近开关,求教

楼主(2010-07-11):
点击鼠标,图片可以放大!

网友:
感觉要用机器视觉传感器的样子。

要求不是太清楚。

网友:
楼主没有介绍清楚,你是只需要检测“有”和“没有”
还是要区分检测到的产品是“什么颜色”
或者是区分检测到的产品是“良品”或者“不良品”
确定好这些条件以后,再选择相应的传感器,不难的,这方面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有国产的和日系的

楼主:
要求是传感器检测到胶片一到就有信号,(说明下胶片是贴在木板上的)
工作原理还有些图明天贴上来,大约是那传感器有一红光线射在木板上
木板上的胶片一到,红的光线照到就立刻输出信号.如开关似通或断开

网友:
传感器的确挺多的,“大约是那传感器有一红光线射在木板上
 木板上的胶片一到,红的光线照到就立刻输出信号.如开关似通或断开”
,断开后你的系统反应时间多少,还会继续走多少才停下来你可以接受?如狼侠所说,稍微具体一点点,才好选。最好连预期成本都提出来,不同的传感器成本天地之别

楼主:
系统反应时间约0.1秒,不用停下继续走的,只要胶片一到检测处传感器有信号就可以了。
成本500RMB下可以接受,还有就是要能在很大木尘下工作可靠。

楼主:
这个图应该看得清楚点,谢谢各位。小弟对工控类的东东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你采用一个光电开关就行了 你在你需要到达的位置设置一对光电三极管 当胶片到达时 遮挡光线 即产生信号输出

网友:
看你发的照片,用反射式光电传感器就行。红外线传感头5元左右,国产的就行。
在传感器与木板之间只要不堆积木屑就行。

网友:
大家说的挺多的,担心木屑,又要低成本,直接在传感器和被测件之间放一个5瓦的小风扇,一天也用不了多少电

网友:
楼主GOOGLE一下色标传感器。

楼主:
哦,谢谢(色标传感器)

楼主:
(GOOGLE一下色标传感器)应该可以了

网友:
大多数传感器都能满足你的要求(你到OMRON网站上查一下反射型传感器)只要有颜色区别就可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