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样式中的修改与替代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0-07-11):
标注样式中的修改与替代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哪位大侠讲讲

网友:
修改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修改相应的参数,不会产生一个新的标注样式,而替代就不一样了,它会产生一个新的标注样式,一般只需用修改命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