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用什么刀具能得到很高的光洁度?

楼主(2010-07-11):
材料
304
45#
303
2Cr13

用cnc车床加工
用什么刀具能得到很高很高的光洁度?
听说超硬车刀光洁度很好是么?
有兄弟有这方面的经验与我分享一下吗?
谢谢!

网友:
帮忙顶一下 只知道转速高吃刀小进刀慢会有好处 别的不懂

网友:
金刚石车刀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我们普车车光洁度要求比较高的,就用金刚石砂轮(抛玻璃的那种,磨料特别细的,能把玻璃表面抛成镜面)磨一下刀尖,车出来挺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光洁度取决于你工件的大小,吃刀量,转速,进给量,还有你所使用的刀片

网友:
超硬车刀可以试一下,但是前提是机床刚性要好,不然会看不到效果的

网友:
不锈钢和45#的材料不同,刀具牌号不同,外圆车刀Ra1.6就不错了。
超硬刀具,只是相对于硬度较高的材料,比如:热处理后的工件的进一步的加工。才有效果,用来代替磨削工艺。
另外,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采用滚光工艺可以有效地提高粗糙度。

网友: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
车削提高粗糙度 主要从 切削用量和道具角度方面考虑 当然材料也很重要
 1、高转速低进给合适的吃刀量 2、小的副偏角合适的刀尖圆弧

网友:
304,303不锈钢类用三菱的US735会比较好,45#用NX2525。Ra1,6可以保证

网友:
光洁度取决于你工件的大小,吃刀量,转速,进给量,

网友:
CBN刀具,国外的才智最好

楼主:
很谢谢兄弟们的意见
4楼和11楼的兄弟的意见很值得参考

网友:
高转速,小走刀量,切深小。既然转速要高,刀具当然得能跟上,所以超硬刀具就能发挥作用了。另外刀具应精细刃磨,使用的金刚石砂轮粒度应是400#或更细的。还有对于钢件来说卷屑槽设计也很关键,切屑不应有刮伤已加工表面的现象。还有要注意切削液的使用,有油性切削液有提高光洁度的效果,据说用食用豆油做切削液效果非常好。楼主如果实际取得成效了,把方法贴出来共享哦

网友:
车削提高粗糙度 主要从 切削用量和道具角度方面考虑 当然材料也很重要
 1、高转速低进给合适的吃刀量 2、小的副偏角合适的刀尖圆弧,3.用CBN刀具就可以

网友:
看了帖子,不大明白楼主说的“很高很高的粗糙度”究竟是多少?论坛里多是做技术的,有个具体数值,有个具体要求,会让大家更有针对性。

不知道有人拆过硬盘没,硬盘盘片表面的Ra<0.08nm。这样的粗糙度不是单纯车削就能解决的了,呵呵,有数据,更精确。

网友:
看了帖子,不大明白楼主说的“很高很高的粗糙度”究竟是多少?论坛里多是做技术的,有个具体数值,有个具体 ...
引用 网友A:

金刚石车刀有很好的切削能力和刀具耐用度,同时加工表面粗糙度很低,可达到Ra0.02μm 以上的镜面

网友:
超硬车刀应该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听说过用金刚石刀具来加工45#钢的吗?都是碳元素,加工时共融的。只有使用当今世界上硬度仅次于金刚石的产品CBN刀片加工材可以。CBN可以做到以车代磨,磨床加工的光洁度有多高,CBN刀片的加工光洁度就有多高。

网友:
对!!!金刚石刀不能车含C金属

网友:
用CBN的刀片加工比较好 ,刀具既有强度、韧性、耐磨、红硬性较好。

网友:
转速高吃刀小未能做出好东西,什么都得讲求配合!
304   303  随便什么样的不锈钢专用刀具都能车光,就是耐用问题,还得看材料的纯度,有的杂质太多
45#     余量留足1.5~2,根据产品大小转速也不定30以内的2000转走刀0.1刀尖R0.4,1.6的光洁度
2Cr13  同45#

网友:
刀剑处稍微磨顿点,减小进给量减小工进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