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SW中是如何设置一个物体在指定的空间内运动?

楼主(2010-07-12):
就像图片一样!是否在里面局限动?

网友:
直接用距离的高级 配合,这两个圆柱配合选用基准面配合就OK

楼主:
y谢谢高手的指点!谢谢

楼主:
不过还是不明白啊!能不能说细点?谢谢

网友:
做个配置就行了吧,但不知道是自转还是在椭圆槽内移动

楼主:
腰型槽内移动的哦!有没有朋友帮帮手解决这个问题啊!谢谢先!学习一天的一天的加入知识点!向你们学习!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顺便问一下,SW中如何做模拟仿真

网友:
选择圆柱面与槽的平面相切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约束问题,方法很多的

楼主:
上面的朋友非常感谢如此详细的指教!谢谢 了!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不能懑足问题的需求啊!请会的朋友搞搞试下!怎样才行!  要求的就是在装配体内!用鼠标拖动的时候!它只能在里面移动!不能走出那个腰型槽涡!呵呵!再看看是否有更直观的解决方法!谢谢各位!

网友:
有点难度,楼主何不用物资拖动的选项?

楼主:
哦!在哪里有那个命令?又是怎样用的啊!我是初学者不到两个月!请高手指示!谢谢

网友:
(先说明一下本人只用过04/07/09这三个版本)
如果是在09或以上的版本中,是可以在模拟中直接增加接触约束的。04和07在使用模拟的时候,接触约束是默认的(貌似无法更改,暂时还没找到怎么更改)在07中可以尝试使用“高级配合”中的“凸轮”,使运动轴的直径略小于条形孔,选择孔的两曲面两直面为路径,选择轴为动杆即可

楼主:
台兄在!10版是否也可以?还是要谢谢你哦

网友:
用07做的,应该没问题吧,其实10的话办法很多,不过手上没软件,不能贴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里的是更简单的方法,做好其他约束后【比如端面重合,轴与孔的直面相切等等】这时候可以在孔的单件上选择一个平面作为基准面,与轴的某一基准面平行,然后再添加两面的“距离”配合,然后点“高级配合”【根据自己需要约束好最大值和最小值】

楼主:
哦!这样也可以!真谢了!!!我先试试!非常感谢梦E柯南!!!!!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

网友(2010-10-23):
版主的知识很多,很有才能,以后在别的方面多多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