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用柴油发动机的消音器怎么设计?

楼主(2010-07-12):
社区里哪位大侠知道:工业用柴油发动机的消音器怎么设计?或者知道消音器的设计准则是什么?能否提点思路或指导下该看那些方面的书或资料?先感谢了!

网友:
假如你有概念的话,自己搞是可以的,没有概念,最好是买现成的,比较方便,我们只处理大机器的问题,小机器不玩,

柴油机的消声器,玩这个还是要从概念上玩,最根本的东西是你理解燃烧室的基本特征,其特征决定了排气噪声的音频特性与分贝数值,

消声设计,还是要先搞懂噪声,按频段将其分解掉,对应目标值,逐段采取措施,达到你的目的,典型结构有内外筒结构,导流片结构等,用哪个,看具体柴油机的结构,
找一本柴油机原理看一下,再读柴油机结构,这两个读过,读噪音控制,都读了,再读消音器设计的书,就懂了,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楼上朋友

楼主:
假如你有概念的话,自己搞是可以的,没有概念,最好是买现成的,比较方便,我们只处理大机器的问题,小机器 ...
引用 网友A:

    大哥:谢谢您的指点!我们有两个大型号的消音器,现在另一个项目因为发动机比较小,所以,我想选择小型号的,找了供货商,老板说按大型号的自己类比设计。我想类比设计也罢,必须搞懂设计准则和计算方法,这样才放心。对于消音器,基本的概念我有一点,必须知道发动机的排气量,排气管直径等参数,但是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
有专门的发动机消音器设计的书籍资料,你看一下,网上也有许多,再详细了解你自己机器的频段与音频特性,这样就可以了,类比你现在的结构也可以,但音频处理与结构设计还不一样,不是简单缩小的问题,要符合声学的特性,

看看书就可以解决,这个东西特简单,没有任何技术难度与学问,是个实际应用问题,大东西好解决,越大解决越容易,小东西大家都不爱玩,哈,

楼主:
有专门的发动机消音器设计的书籍资料,你看一下,网上也有许多,再详细了解你自己机器的频段与音频特性,这 ...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哥引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