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一台设备,油缸有爬行---请教

楼主(2010-07-12):
我们的一台设备,安装完后运行正常。有快速进退和慢速进退。前几天反映油缸慢速爬行,后来去看的时候,快速也有爬行,活塞杆推出时爬行严重些,收回时还算平稳,请问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泵的吸油管流量过小或过滤器堵塞,导致泵吸空,使供向油缸的油中含有气体,再有负载是气体压缩,导致油缸爬行。

网友:
油缸内有气体,或者是油缸的密封系统抱紧力太大,还有在就是油缸的出油口出油是否顺畅

网友:
我们的一台设备,安装完后运行正常。有快速进退和慢速进退。前几天反映油缸慢速爬行,后来去看的时候,快速 ...
引用 网友A:

    推出时用油量大,退回是用油量少,查查邮箱油量。

网友:
先是慢速爬行,之后才快速爬行。所以不大可能是流量有问题。安装没问题,如果是带载试验,那爬行应该和压力无关。
是不是油缸内泄?条件允许的话换活塞密封试试。

网友:
油缸是空白,搬个板凳向高手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如果是油缸内泄,怎么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慢速用调速阀调速,油压较高,达到15MPa,(系统压力16MPa),而且一次慢速工作过程大约连续6-7分钟,是否造成油缸有内泄?

网友:
如果是新安装的设备有可能是安装的问题:液压缸有空气侵入。活塞杆与活塞不同轴。活塞杆全长或局部弯曲,液压缸的安装位置偏移。缸内有拉伤。

网友:
油缸应用设计,调试,维修 论坛求助-解答汇集

在论坛上看到不少工程机械行业的网友问道关于工程机械油缸的设计,调试,维修等问题,响应很少,倒是工业机械行业板块液压人才济济,热闹非凡。
害怕伏槽关于四个油缸同步下降时产生油缸缸筒拉伤的问题,讨论时间长达一年吸引无数高手出谋划策,该话题涉及设计,选材,安装,改制到成功运行,真是令人感动。
学习过程中,我做了个汇集,“求助-结论及资料汇集-题目:油缸设计,调试及维修”,希望能对工程机械的工程师有所帮助。

一,油缸设计

Fanshanling问:我在搞一种叉车,油缸需要用到液压锁和平衡阀---
学会会学,英德康:液压锁是一种安全锁紧装置;平衡阀通常用于油缸无杆腔,防止重物坠落和管爆引起的意外。开启压力=平衡阀背压X开启比,开启比选3:1即可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id=180507#pid314922

弹簧自复位油缸,如何选弹簧
Hezan问:我该怎样选用弹簧?
一油缸,正常情况活塞位于最左端.当左端通压力油6.3MPA时在短时间内将活塞顶出25MM.现想选用一弹簧,当排油时,靠弹簧在1秒钟内将油排出活塞复位.排油孔为5MM.选用多大的弹簧最合适?
羚羊:提出计算方法,并提供参考设计图。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id=180507#pid379783

油缸控制回路如何加入变量泵马达闭式回路
IKI2000问:设计一液压系统,两个马达和一个油缸,分别用两台双向变量泵和两个双向变量马达组成两个闭式回路,不知道油缸的支路该如何接到系统中去?是否可以接入多路阀?
金枫液压,英德康答复:加一油源或选三联泵并有选型的附图。,
英德康答复:解释在闭式回路中接入多路阀的风险,建议开环变量泵和多路阀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id=180507#pid380127

如何将油缸速度 提高一倍
拉我一把问:我想将油缸前进的速度在使用一台泵的情况下提高一倍,有没有22通径,三位四通,中位是y型,一端有差动的阀?
白沙2,rjdyh, 英德康答复:若压力容许的活建议采用再生回路设计,即:在油缸伸出时,重复利用有杆腔的回油,这样无杆腔的速度也增加一倍,但压力增加一倍。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1370

Ms365问:油缸中,O形圈作静密封,硬度一般用多大的?
油缸中,O形圈作静密封,硬度一般用多大的?GB3452.1中,压缩量与O形圈截面该任何选取更合理(压力20MPa情况下)!
液压小工,羚羊答复:用70度,25Mpa,再高用90度。要求高的可以用PU胶圈。建议加一挡圈.
编者注:档圈也称高压圈,适用于高压或运动频繁的工况,直径小的可以用尼龙棒加工,45度角断开,以方便安装,可装在密封圈的两侧,也可单侧安装,高压侧。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id=180507#pid371227
牛悦铧问:在低温条件下系统的几个疑问---请教
油液正常工作的黏度是什么范围?
如果在-55度的环境温度条件下,油液的黏度达到1000mm2/s以上,此时泵冷起动,会出现什么情况?
Tieshou回答:1、粘度最好处于16...36 mm2/s。通常油的粘度跟温度影响很大,温度越大,粘度越低。可参见附表
2、这个温度是极端温度吧?油管肯定要做保温措施的
3、通常电磁阀在-30度的情况下能正常工作,-55度不清楚。
编者注:超过—40°普通液压油无法工作,应选航空液压油。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id=180507#pid362198

这个转向套筒怎么做啊——请教
用油缸控制压板,当要压板松开的时候,活塞杆上升,压板旋转90度,
亮剑答复:旋转夹紧油缸,附图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id=180507#pid362456

比例阀控制水平油缸动作时快时慢,背压过大还是流量不够?
各位网友:一个由比例阀控制的大流量的液动换向阀,动作出现不平稳,时快时慢,而且到位后却很慢很慢,几乎不动。
英德康,黑人,一点绿答复:比例减压阀密封,或先导减压阀密封问题,蓄能器容量太大。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id=180507#pid341211

我在飞问:液压剪板机设计 双缸同步串联---讨论
超人回来答复:不用设计了,市场上很多这种剪板机,叫闸式剪板机式样灵感来自钢琴,是我设计的,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id=180507#pid337455

二,油缸维修

油缸爬行,伸出、缩进时都会出现爬行现象
TXK2008:油缸试验,老专家都没有分析出具体原因---请教
油缸规格有400、260,行程速度应该都是10mm/s,压力是40MPA爬行有的是进出都有,但是有的是只有活塞活塞杆出来的时候才有,进去的时候不爬行…………!
羚羊,A209,三脚猫答复:空气进入并伴随节奏的打击声,摩擦阻力过大。建议导向部位公差,调整油缸端盖螺丝的力矩检查下排气,过滤器是否堵塞,还有系统是否内漏?检查过滤器,油位端盖与钢套焊接是否变形,活塞与活塞杆是否同心,活塞杆失稳,活塞杆导向套长度?
液压小工答复:8个原因+4点建议,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id=180507#pid342583
撼神答复:原因是密封件与活塞杆配合不好,并提供宝贵装配经验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id=180507#pid352007

一点绿问:起重机变幅油缸溜车---请教
我司一台起重机变幅油缸发现有溜车现象,变幅停止后,变幅会下降1度,然后就停止了,换了新平衡阀,溜车现象仍未消除。是不是油缸内泄呀,但为什么只下溜1度?
英德康答复:这种溜缸现象像是油缸无杆腔有气体未排净或者油缸密封泄漏。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id=180507#pid358144

jsdxamiao问:液压机:油缸爬行问题求救,两只小油缸上升时,一切正常。当大的油缸下降时,会有爬行的现象,
羚羊,骆驼祥子,峰起云涌答复:该油缸在下行时得到的流量不足;液压缸靠自重快速下行,有可能导致泵的出口为负压力,在液控单向阀10的控制油路上面加一个顺序阀使得控制油路始终保持一定压力,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id=180507#pid328248
油缸使用平衡阀和液压锁的作用

qian008问:油缸内泄---请教
有个实例,一装载机提升到最高位置时,熄火停车,动臂下降约10毫米停止,拆检油缸,发现缸壁全行程严重拉伤,更换油缸故障排除,换向阀中位机能o,请分析
羚羊答复:缸壁拉伤后内漏导致,当下降到10mm后拉伤的程度没达到内漏这时油缸停止下滑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id=180507#pid363469

电磁阀得电,油缸不动
云的影子问:推焦车问题:各需得电磁铁得电,当泵起动加压后,油缸不动,用手动的方法捅一下后,油缸才动作.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处理?
小蚂蚁,金枫液压答复:换向阀电磁铁问题,
楼主结论:原因是,电器给电接触不良,造成得电电压达不到要求的值。
解决办法:接好电器部分,使得电正常,阀芯正常换向。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id=180507#pid362205

四个油缸同步下降时产生油缸缸筒拉伤
害怕伏槽问:缸筒内壁拉伤原因(附图)---请教
用4个油缸向上拉起一个平台。平台重2吨。4个油缸的位置为3050*636。4根导柱。4个油缸有3个已经严重拉伤。拉出的铁屑居然如同刨削般成卷。
开门造车,三脚猫,天思,金枫液压,羚羊,雨城茂,autosand等答复:“液压先锋友”的几种同步控制方案;两油缸剪叉;4四杆之间平行、垂直度不好;液压油不清洁,含有金属杂质;四缸安装的平行度和油缸本身的制造精度;导向上长度度较短,建议各多加一个.导向套一个Y圈;估计所用缸筒未经珩磨,仅是20#高精度冷拔无缝钢管;(珩磨过的缸筒贵2元/kg);NOK格莱圈、斯特封的剖面图;:固定方式有问题,四根油缸很难保证同步,你的连接又可能是刚性连接,缺少自由度,所以千斤顶受片载的力可能较大,造成密封圈单边受力;另外也有密封选择不合理的问题,密封单边受力后,压缩量偏小,造成硬摩擦。
楼主总结1:密封用两个NOK的DSI防尘圈,活塞不用导向圈,直接用青铜做;球头铰接并加大便于受拉;缸筒是个簿壁管,当油压升高时,缸筒发生了微涨,活塞间隙上小下大,悬浮在液压油中的金属杂质颗粒进入了缝隙,当反向运动时,压力减小,油缸回缩,杂质被夹在里面;
楼主总结2:忽视两个情况:一,安装时油缸处于失油无润滑状态,安装过程中多次让油缸在此情况下运动甚至快速运动。
二,系统调试时,出现了无背压工作情况,平台被油缸拉上到顶后不能锁住停留,而是被自重所致如自由落体般快速堕落,砰然有声,速度惊人。1)更换了缸筒,缸筒内壁镀了硬铬。
2)活塞密封由格莱圈换为NOK的U形OSI密封圈。
油缸已经换上,目前调试运转情况正常;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id=180507#pid270470

三,论坛上的部分资料

资料: 动臂油缸随动-铲斗双向调平系统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id=180507#pid356267

资料:液压缸低速爬行原因新探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id=180507#pid234784

网友:
爬行的本质是负载力的波动和节流口的断续堵塞,感觉是油缸密封有点问题

网友:
这个是拉床吧 呵呵

网友:
把放气塞打开,在调节油泵的流量 正常后 在关闭放气塞

网友:
一般是空气袭入。如果爬行的时候油缸有明显颤动。那就有可能内缸径和活塞上的密封圈过紧有关。

网友:
我喜欢讨论液压问题,我是搞液压的,经验太少

网友:
英德康 版主给的链接怎么无法链接啊

网友:
既然开始是好的,后来慢慢变坏,先检查是否因为活塞杆不同轴而造成拉缸?可将油缸接头断开后用手推拉几次,查油缸内泄可将一端油口接通压力后看另一端是否有油流出,其次查油滤是否堵塞?调速方式是回油背压方式吗?

网友:
油缸爬行原因有:进入空气,摩擦阻力过大,油太脏等原因,要一一排查。

网友:
应该是是有空气进入 检查检查 过滤网 这一快吧 或者是吸油管路有无密封不严!

网友:
这也不晓得怎么弄吗

网友(2010-11-12):
如果是新安装的设备有可能是安装的问题:液压缸有空气侵入。活塞杆与活塞不同轴。活塞杆全长或局部弯曲,液压缸的安装位置偏移。缸内有拉伤

网友(2012-08-28):
楼主找到问题了没有啊?
我现在也碰到相似的情况哎!
我的问题是向前推开始出现颤动情况,并有声音发出,而且也不是一直这样,有一段会好些,缩回的时候要好些!前后来回放过气之后,情况稍好些,但是还是有明显的抖动,声音是没有了!但是理想的推进还是不平稳!
我怀疑做油缸的帮我做好后,压力测试把密封圈打翻了。

网友:
先从简单入手——检查油量,检查吸油滤网或管路是否有异物堵塞

网友:
把油缸拆下来,不带负载 ,就让油缸空着动动看?如果还是一样的情况,那基本上就是进气或者密封件有问题,检查下油箱上层的油液,如果漂浮乳白色的泡沫,那应该就是油液进空气了

网友:
大行程往复运动多次,把空气排除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