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在研发液驱工程机械底盘,发动机选型---请教

楼主(2010-07-12):
我们课题组现正开发一液驱工程机械底盘,总重量20T,请教各位大侠,东风康明斯的下面两种发动机6BTA5.9-150 112KW与EQB160 20 功率118KW,那种更适合我们使用。

网友:
这个问题太笼统了,估计没人可以回答你,
你要先说你干吗用?驱动什么? 假如是底盘,什么类型的?驱动曲线是什么德行的?  有具体的玩意,才能往下讨论,

网友:
看两个发动机的转速扭矩特性,然后根据你们底盘驱动需要的动力特性来匹配
另外考虑下结构布置是否方便,既然已经确定两个型号里选一个,你直接将两个发动机的区别列出来~~~然后看看哪款更合适好了
包括事后维护,综合各方面比较

网友:
液压驱动轮边扭矩大,最大,对发动机的要求,‘扭矩/转速’是相同的,关键是油马达。但是效率低,车速提高困难。尤其是拐弯时协调不好,容易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