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可以快捷的找到起重机故障的原因?

楼主(2010-07-12):
我知道运用智能超载限制器可以记录实时的时间信息和当时的实际起重量值,将该数据储存在单元里,以便查询,从而找出故障原因。

还有别的方式吗?

网友:
你说的这个只能查看此时起什方面的问题,而不能看所有故障的类型,起重机的故障有很多,相对而言有液压系统故障,电气系统故障,结构部件故障,动力元件故障,当然每类故障里面又细分很多故障,目前没有全面的故障检测办法。

网友:
用超载限制器来查找起重机故障好像有点“不务正业”,就是能搞出来,也不一定有厂家敢用。

楼主:
为什么不敢用?这只是附带功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