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圆盘跳动度?

楼主(2010-07-12):
如何测量圆盘跳动度.圆盘直径150MM厚度过10MM.

网友:
用激光跟踪找准圆心,只要找好基准用分度头转动 用磁力表测一下 跳的话表会动 。

楼主:
谢谢,但是材料是非金属,能用偏摆仪测量吗?

网友:
穿芯轴顶起来可以用用偏摆仪测量

网友:
还是发张图纸吧。
是检测径向跳动还是轴向跳动?检测基准?

网友:
做套检具,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2010-11-24):
偏摆仪,芯轴和百分表

网友:
直接可以在数车  或立加上打表啊!

网友:
很简单的呀,随便找个车间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