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翻新轴承可以用吗?我的设备转速不太高

楼主(2010-07-12):
请高手指教!进口轴承的材质好.耐用。翻新的怎么样?

我的设备转速不太高。

用小厂的也不耐用!

网友:
这个只有你自己能决定,要看那轴承旧到什么程度了,
国内现在充斥各种进口旧货,但不能一概说都是废物,许多年前,我们拆国外旧设备的时候,都拆完了,发现水坑里有一个大电机,捞出来发现是西门子的,大家都估计不能用了,但弄回来烘干处理以后,洗轴承,打绝缘,发现能用,又用了许多年才淘汰,
你好好测量一下,看精度是否还可以,假如没什么精度要求,另说,但你卖设备的时候,最好跟人家说,不要欺骗对方就好,

网友:
小厂是什么概念?

多大的厂才算是摆脱了小厂的范围。

有些小厂的产品,老外都服气的呀!!!

网友:
SKF和timken不是有专门修复工厂吗,那就说明返修的轴承如果能达到一定的精度还是能用的,主要看轴承的磨损情况,有没有修复的必要

网友:
轴承修复是可以用的。理论上修复后的轴承可以达到新轴承的精度和使用寿命。在国内TIMKEN轴承修复工厂就做轴承修复。但是SKF做的只是简单的修复,滚道面抛光处理,而TIMKEN可以对滚道面进行磨加工,去除缺陷和疲劳层,更换新小滚动体。轴承修复可行,但是先要看你的轴承损伤什么程度,如果是开裂、大面积的深度剥落等,则不能修复。

网友:
路过,支持楼上几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