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分尺的测量精度(极限测量误差)为多少?

楼主(2010-07-12):
以前有个误解,以为实际值在读数值±量具的最小分度值之内,即如用一个最小分度值为0.02mm的卡尺测一个尺寸为10.56mm,则实际值在10.54mm至10.58mm之间,后来了解到不是那么回事。
书上说,最小分度值为0.02mm的卡尺,当测量尺寸在80mm-120mm范围内时,其极限测量误差为±0.045mm,如测一个尺寸为10.56,则实际值在10.515至10.605之间。
问下,普通的千分尺(最小分度值为0.01mm)或微米千分尺(最小分度值为0.001mm)的测量精度(极限测量误差)一般为多少?

网友:
和你刚才举得卡尺的例子是一样的道理。具体的精度和量程也有关系,正规厂家都会注明的。
另外,注明的一般是可能的最大误差,也许你点正,买到的东西误差非常小,这个要实际验证

楼主:
多谢扬天测量指教。。

网友(2010-09-08):
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真的学习了,这个就是工具误差吧

网友(2013-01-23):
这是不是就是游标卡尺有很多种不同规格的原因?

网友:
我一直很纠结这个问题,就是测量读数值并不是实际值,
然而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用的就是这个读数值,也就是说我们用的是个“假值”,
也许是我们干的活太粗了吧,都是用千分尺或内径表量一下,是多少就是多少,
但是,实际值究竟是多少呢?

网友:
我们这校验的量具 精度0.001mm精度的误差都要在0.002毫米之内才可使用  精度0.01mm精度的误差在0.01毫米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