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修复-请教

楼主(2010-07-12):
我们这有一液压缸,损坏的原因是:活塞杆套耳环的丝扣损坏,掉牙了。请问这缸还能修复么?如能怎样修复???

网友:
这个也不难,可以修复的,

网友:
能修。
一种:螺纹部分满焊,之后重新加工螺纹。
二种:重新做一根活塞杆。
看谁帮你干了,第一种简单,但要考虑的因素较多,有一定风险。会干的没问题。
第二种就容易了,也不会产生什么连带问题。

网友:
你不能将M10的改成M12的 M12的改成M16啊?我没看图纸不知道具体情况 就随便想的办法啊

网友:
一:螺纹部分满焊,之后重新加工螺纹
二:重新做一根活塞杆
已经很明白,很直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