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和光电开关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12):
请教大虾们,我看了一份图纸,减速马达(双轴输出)输出轴上的转臂上装有挡销,在机架的对应位置装有光电开关(检测挡销的位置),输出轴的另一端上装有一个大齿轮,和机架上的小齿轮啮合,图纸指示此处为编码器,我看不明白了。请高手给解释一下装光电开关和编码器的用途是什么?如果不装,会怎样呢?谢谢!

网友:
楼主已知光电开关用来检测挡销的位置。
而编码器的用途主要是用来为电机的控制器提供反馈信号。
如果不装编码器,电机就不会正常工作。

网友:
俺们的编码器安装示意图

网友:
光电开关(接近开关)与编码器共用,常用在给程序提供原点.然后在程序中设定N个不同角度(编码器)的开关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的指点!但是我迷惑的是,即使没有光电开关和编码器,用按钮开关控制,电机不是照样可以运动,工作台也可以正常工作吗?

网友:
4楼正解,楼主你不用光电开关和编码器也没关系,用开关控制,电机能正常转动(前提是你要在变频器或者直流传动上设定好JOG),但是工作台动到哪里你就没办法去控制了,除非你人品爆发,不然你是不能通过按钮来控制住工作台走到你想走的地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点,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网友:
挡销应该是提供原点,设备启动时用!编码器是用来反馈走了多少角度吧!主要是运行中有用!

网友:
电机用开关控制.这跟编码器没关系.但是电机带动的主轴转到哪个角度,以这个来控制的哪些其它执行机构,就没法干活了.

网友:
编码器你用哪个型号的 啊

网友:
挡销应该做断轴检测吧????不知道对不?

网友:
没错,没有编码器就不能控制速度与行程,挡销光点开关确定原点,相当于坐标系的坐标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