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镀后的镀层厚度问题

楼主(2010-07-12):
我刚接触电镀行业,有很多问题不懂,我想请问一下,镀层厚度除了与电流大小和电镀时间有关外,与镀液弄有关吗????

网友(2010-09-28):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哪位知道的帮帮忙了

网友:
是企业要求的吧 我司一般要求电镀厚度为15-20道

网友:
与电镀液有非常大的关系,还与阴极转速也有很大的关系,在传统的镀液中加入柠檬酸铵25-40克每升做为配位剂,与镍 形成较稳定的配位离子,使镍离子的放电超电压增大,电极还原反应速度变慢。

网友(2010-11-27):
有的跟温度也有很大关系。因为温度影响沉积速度。

网友(2011-07-16):
认真研究,实际调整

网友:
浓度
PH值
间距
表面状况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