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铬钼调质钢车M20螺纹,在退刀槽出头的位置烂刀!

楼主(2010-07-12):
42铬钼调质钢车M20螺纹,刀具老是在退刀槽出头的位置烂刀,已用YT15,YG8,726,YT5开前角不开前角都不行。望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8 W9 u7 p- ^% F$ C用什么牌号刀,采用什么角度。谢谢

网友:
一定要车吗.用扳牙.用螺纹刀片估计行.具体就要问卖刀的了

网友:
我这加工的42CrMo,M20牙的没见到几个,一般用45钢 镀铬 就好了, 干什么用42的

网友(2010-08-18):
你的退刀槽一定是角度太小,建议你在靠近螺纹的一端倒个30度左右的角(注意是外圆素线与倒角素线的夹角)。

网友:
支持楼上,调质的硬度是多少,氧化皮及脱碳情况咋样?

网友:
支持楼上的西部情  说的有道理  牙刀的角度不要不要太大  有3到5度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