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房除湿---请教

楼主(2010-07-12):
这样的一个烘房,密闭烘物体时温度90℃左右,物体在烘干时烘房最大湿度80,物体需要干燥到湿度12.5左右(物体成品含水量8.5),用什么最经济的方法,除去烘房内的湿度,又尽量不带走热量。

网友:
]我把图纸截图上来,以便大家浏览回帖。不禁有一问,这种烘房结构即使除湿我想也不很均匀。请大家发表一些看法,

网友:
最先进的烘干是微波干燥,效率高能耗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有微波烘的,就是电费问题,还有必须一直保持有人看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在用,烘干很均匀,只是不除湿的话烘干时间比较长,如果可以除湿的话可以减短烘干时间。提高产量。

网友:
楼主的烘箱是食品机械吧,在烘箱内部除湿而不带走热量似乎有些矛盾,我对这个外行,我想为了加快烘干时间可以从两种途径,一、提高烘烤温度,不知道温度过高是否能对烘干物有影响?!二、烘干前可以采用物理方法预干,相对缩短烘箱的烘烤时间和功耗,如暴晒 。
请问楼主,这个设备目前要达到湿度要求要烘干多长时间?

网友(2010-11-15):
学习习学,嘿嘿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