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伞的调试方法!

楼主(2010-07-12):
清各位师傅多多指点!
比如说:大螺伞吃色出来是,凹面偏大头,凸面偏小头该怎么调!
                                    凸面偏小头,凹面偏大头怎么调
                                    凹凸都偏大头怎么调都偏小头怎么调!!
请各位高手教教小弟!!

网友(2010-10-10):
需要对伞齿和锥轮同时进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关注啮合的齿测间隙,一般在调整过程中看吃色的位置是看主动轮为好。

网友:
吃小头进主动轮,吃大头进从动轮,主动轮调吃色,从动轮调齿测间隙

网友(2010-12-05):
谢谢楼主,我看了,很好!!
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