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加工误差分析---请教

楼主(2010-07-13):
请问各位大侠:齿轮在加工过程中,其齿形、齿向、周节累积等超差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啊?希望能给予指点

网友:
虽然不会,围观学习
字数不够,再添点

网友:
齿形大多数是刀具保证的,当然机床也会影响齿形的。
齿向与机床精度,工件本身车床上加工精度,滚齿工装定位精度,工人装夹误差。
周节累积误差多数机床工作的分度附精度不好引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周节累积误差与齿坯是否夹紧有关吗?
还有就M值超差和那些因素有关呢?我觉得M值的尺寸不合格是不是就是加工时所留的余量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剃齿加工的话,跨棒距的变化不定与滚齿的余量是有一定关系的。
齿轮的周节偏差是齿轮坯在机床上的回转精度发生变化了,当然也与滚齿的齿圈跳动有关,特别是滚过齿以后剃齿,齿圈跳动大的齿轮经剃齿以后,齿圈跳动的误差转变为公法线变动量,也转变成周节累积误差(就是齿厚发生变化了。剃齿把滚齿的齿圈是给修复了,这个表面现象。不懂的以为这个齿轮是好的。刚好又能对付那些对齿轮加工技术一点也不懂的老板。。。。

网友:
学习中。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