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内齿轮应该如何加工?

楼主(2010-07-13):
问题1:此类刹车鼓: 内部的梯形齿轮(直的) 应该由什么设备加工?拉床还是插床?
问题2: 如果为上述设备加工,一般这种设备的加工效率多少? 向这样的内齿轮一般多少工时可以完成该道工序?
问题3: 如果是斜齿拉/插不是不能加工了?还有什么方法呢?外齿可以滚齿?内齿呢?

简介;  外径: 170/ 内径: 160 厚度过80. 所以中间这个齿轮齿顶圆估计为40。

谢谢各位了。

网友:
精度差不多的,可以用插齒機或者快絲;
要求高的中慢走絲;
數量多的直接用鐵粉壓鑄成型!

网友:
建议用线切割
要是数量多的话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拉出来的,2元一个

网友:
小径细齿都是拉制(需订制拉刀或迁就现有拉刀齿形轮廓),几个样品线切割,少量生产则改细花键为粗键(常用六齿)插齿加工
拉制加工比插齿工时短许多(十倍数计),加工成本自然也低许多;粉末制无法承受传动轴大扭矩

网友:
如果量大,效率高的话,拉齿是最适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