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比例问题

楼主(2010-07-13):
我在别人的图纸上进行修改,但我要画个100长的直线,在他的图中却比100长,是怎么回事,谢谢指教!

网友:
调一下就OK拉.如果是二次开发的CAD,调成1:1就行拉.如果是一般的CAD.根据你的需要调节比例拉.
根据你的那种情况,你的比例应该大于1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得建议,但我调了,结果整套图尺寸都变了,就是整套图里面假如是100长的直线,在一个图框中一样长,但到另一个图框中就不一样长了,怎么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