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螺旋输送设备的设计数据及要点!

楼主(2010-07-13):
因项目需要,在一个煮茶系统中,在茶缸的底部出口,需要配备
螺旋输送系统,用于茶叶渣碎末的输送(如图)。
本来这套设备是准备外购的,但是很奇怪,咨询了几家,有专业的厂家居然回复说他们的设备不能用于这场合。看来有可能要自己做的啦,但是我要弄明白:为什么那些
专业的厂家都说这设备不行呢?
有几点需要向各位请教:
1、
螺旋输送机的设计要点是什么?
2、每小时输送约2吨
茶叶渣碎末(带水),约需要多大的功率?
3、要否考虑
茶渣的摩擦系数?
4、
螺旋叶的导程角如何选取,在这个个案里选多大合适?
.......
望各位赐教!

网友:
可能是渣滓中含水份多 容易堵塞螺旋片 渣滓比重小 出料不够精确 使用不合理  带式的不错啊 可以考虑

网友:
是不是因為水罐的水壓力等原因啊!你在最下方做碎末分離肯定要考慮到水的流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水分多会影响出渣效果么?
谢谢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跟水罐完全没有关系。茶渣只是从水罐上掉下输送器而已!

网友:
螺旋输送机一般用来输送干燥状态下的小颗粒材料或粉料,输送中最怕工料结团,粘附在叶片上。不敢输送带水茶叶渣,恐怕就是这个原因。而且,从附图上看,似乎要一个输送机有3个工料入口,实在有点可怕。
像这种情况,除非是有实例在先,创新风险大了一些。

网友:
如有可能,换成刮板式输送机,一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彭老师指教!
1、确实是有三个煮茶缸,需要公用一套茶渣输送系统;
2、这些所谓
茶渣,起状态其实与泥巴差不多的啦,糊状;
3、之使用螺旋输送器,是看到别的公司有成熟的先例。

网友:
这种装置用在淤泥输送和粉状物输送比较多见,茶渣状态可能是输送的关键,比如会不会发热堵塞等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螺旋输送不是渣浆泵 你那用途估计选用乱选输送不太合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我是這方面的盲人,我在電子廠工作,接觸茶藝加工的少,不過天天喝茶!o(∩_∩)o...哈哈.
不過看看能不能用稠密的不銹鋼網帶輸送,既可以將水漏下去,又減輕流水線的壓力!
只是你說的螺旋式提升結構,在常州那一塊加工的比較多,他們一般提升粉料类的,输送茶叶的话也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D:
老马师傅,我一直很佩服你
如果我们把底下的U型槽做高一些,把上盖去掉。旋转不毕太快,用大点的螺旋片,
我们运输的是湿茶叶不是那些干燥状态下的小颗粒材料,旋转速度不高,而U型槽够高,这样就不会被旋出去,由于没顶,螺旋片上半部分不会受阻,我想一般不会堵塞。运输量的大小我们可以调节螺旋片的大小。
个人愚见,老师傅多指教

网友:
螺旋的不建议选用,还是用刮板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董秀华友您好!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
由于楼层高度的限制,那三个煮茶缸的下部出口,距离地面只有500mm,之前有的厂商不敢接的原因,我估计就是有原因,所以没办法按您的方法做,同时现场有必须要求这个输送系统是密封的。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正在找一些做刮板输送机的厂商咨询,谢谢五民友!

网友:
有专业的厂家居然回复说他们的设备不能用于这场合。

轴太长了???
中间又不能加支承
叶片断开,可加支承(上挂)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老朋友!
呵呵,那家公司还是杭州的呢!

网友G:
今天刚刚去了一家厂,就看到了类似于这种机构,它的那个螺旋轴大概有三米。不过我是新手还是第一次见到。呵呵。
是否要用的轴就类似与图上的螺旋轴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差不多,谢谢!

网友:
按楼主给的数据来看有几点不明白:
    第一、你提到的每小时2吨不算是太大的运输量,但是,我感觉这种设备不太可能连续出渣,既然是一个煮茶炉,他肯定有一个加热的过程,他会有间隔的,估计有一个固有的频率才对,他的间隔时间很关键的,它会影响输送量的。再说了,如果煮茶炉排渣时间太长的话会影响效率吧。
    第二、三个茶炉是同步排渣还是轮流排渣?计算起来有区别。
    第三、离地间隙太小不好设计,看那个空间,你的排料管道最多也就是直径超不过300mm,还的考虑进料斗的高度和入口。如果高度不高的话,储料太少没有进料压力,入料口大点可以增高入料斗高度,但是又会带来吐料的麻烦,尤其前后有三个入料口,前面两个更不好控制。
    第三、不知道你用啥方法脱水?出料口好像在下面?螺旋输送的时候,是不是和螺旋榨油机一样,顺便就脱水了呢?

     下面再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暂不说具体的东西,就方案论证谈谈我的看法(说错了不要笑话,没有读过几年书):
    第一、如果宽度容许的话,是否在第一、第二个入料处做一个U型的800x500的储料斗。将此看做是一个三级泵站。
    第二、出料口不管用哪种脱水方式,将分离出来的水用泵加压后,形成多股向下的水流反馈到入料口,帮助入料出料。
    第三、至于转速、功率等参数,等方案相当成熟的时候在考虑吧,酝酿一个成熟的方案比较难,具体的计算应该不会太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H:

    真经典呀,我又学到了。考虑得很是完善。一个循环系统就是这样产生。

网友:
你连
进给量都没给出!

楼主:
回复 网友I:
您好!
您说的是我么?这个进给量我还不知道!
谢谢!

网友:
我个人浅见:是否可以把下面的螺旋输送变成压力液体流动带走茶渣啊。炉底距离地面500mm,用DN400的无缝管(可以是非金属的啊),开出如螺旋输送的进出料口,两端封住,从右短用配相应水泵(或者泥浆泵)想管子内供(冲)水,通过有一定压力流动水带走茶渣。排除的水和茶渣分离,水就循环起来了利用了。具体工艺可以配合茶炉派渣工艺来控制水泵的运转,或者水泵一直运行等。哦对了,茶渣有弱酸性的,腐蚀金属,耐腐酸材料。

只是个人的陋见,也不知道可行否,还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橡胶复合机(螺杆机)压力大精度高,轮胎质量全在此一挤。
输送带水茶渣的要点应是让物料悬浮,悬浮的物料可以不考虑摩擦,要让物料悬浮必须要有一定的速度,在轴向速度一定的前提下,增加角度可以提高物料的旋转速度,可考虑30-45deg。如何作试验,计算——建模分析——小样试验。设计时预留清水冲洗的进口,清水冲洗可以使沉渣悬浮,冲淡鞣酸,材料316起码。
——并非经验之谈。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多谢王工!

网友:
把螺旋输送机设计成出口端低,电机端高一点,再在出口端加一喇叭状抬起的排出筒,同时在出口端底面留排水小孔

网友:
螺旋输送机一般用来输送干燥状态下的小颗粒材料或粉料,输送中最怕工料结团,粘附在叶片上。不敢输送带水茶 ...
引用 网友C:

    又学了一招呵呵,没有接触过此类设备,这个帮不了什么忙,只见过两种往外排量得装置,一是螺杆往外传(机床)另外一种就是刮板得了(也是机床得),期待马老师得最后方案得出炉和解决方法,继续关注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

网友:
马老师:螺旋输送机与其它形式的输送机比较相对封闭性较好,对环境影响很少。
我个人浅见:
1.从图中看,驱动电机在物料的流入端,这样的布置从螺杆轴受力的情况分析,对螺杆轴的刚度不利,螺杆轴易变形,使用时如果螺杆轴变形,螺旋叶片会刮蹭筒壁。最好使螺杆轴受拉力,所以驱动电机最好放在出料端。出料口做得大些,可以使药渣中的水更方便地流出,防止水顺着轴流入减速机中。
2.一台螺旋输送机接有三个入料口,如果三个罐同时出料,螺旋输送机有可能负载过大,可以让三个罐分别出料。这样长度的螺旋输送机可作成两截,中间加上悬支撑,这些结构都很成熟。
3.驱动电机功率最好选大些,有时按理论计算出的数值实际上用会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K:
非常感谢!但目前大多数的产品介绍,电机都在进料端。

网友:
个人感觉:
1、感觉还是刮板式输送带可靠,建议采用不锈钢做输送槽体,不锈钢钢带输送链(上间隔安装隔板),除入口外输送道封闭(盖板可打开),输送道内截面其它地方要大于入口。驱动主轴设置摩擦离合器,防卡机损坏机器。
2.如果采用螺旋输送机,感觉因为有3个入料口,驱动电机应安装在靠入口一侧,输送螺杆叶片螺距应渐变大,不应等距,输送道直径也渐变大感觉更好些。我没做螺旋输送设备的经验,属纸上谈兵,仅供参考。

网友:
设备是用于茶叶渣碎末输送的,那么先分析一下茶叶渣的状态:
1茶叶渣充分浸泡含水量高,在水中多数会沉底,水中悬浮的很少
2管路中水量不足时很容易与侧壁粘连
3茶叶渣的排出是有间隔的,不是连续的
基于以上几点,即使用螺旋输送器从三个茶炉处排出到主管道,那么后续管道处的输送不比茶炉处容易,很容易堵塞,否则只有使用很大的水流量来冲洗。
个人认为,与其不容易带水输送,倒不如在茶炉出口处直接把茶叶渣加压脱水,压制成块状,再来输送更容易些。一来可以方便茶叶渣的再利用,二来不会堵塞下水道

网友:
采用无轴绞龙输送是否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L:

    这样的话是不是会有进料口吐水现象呢?两边都堵上在右边用水泵加压很难做到水压恒定,估计会有吐水现象发生的。

网友:
设备是用于茶叶渣碎末输送的,那么先分析一下茶叶渣的状态:
1茶叶渣充分浸泡含水量高,在水中多数会沉底, ...
引用 网友M:

    按楼主介绍的情况看,所谓的茶渣其实应该是一些茶屑和泥土的混合物,二次利用的价值估计不大。输送的具体材料状况和设计是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
等有经验的人来,我也学习学习如何去做

网友:
看下 学习啦ide看下 学习啦ide看下 学习啦ide

网友:
回复 网友H:

   烧茶的炉子内部结构不清楚啊,我想的是茶炉排渣空间与烧煮空间应该是隔离的话,吐水也没有关系啊,反而方便排茶渣到主排管道里。

网友:
社区里有螺旋传送的设计资料,上次我做传送设备时找到过。里面有一套码头用螺旋输送模式输送泥沙的装置。有详细设计过程。可以下来参考。好像叫输送线设计,我也记不清楚啦。要不我找找再上传一次?

网友:
水分太大,容易造成堵塞不适合用螺旋输送,可以考虑用皮带

网友(2010-09-07):
可以看下这本书《运输机械设计选用手册,下册》
普通螺旋输送机足可满足要求(如有粘附、堵塞可考虑叶片式螺旋,很少用到),出料口可加拨料叶片,冲洗口。2T/h的量500mm空间足够了(不过输送量按容积算的~泥水混合物容重按水算只有2立方啊),长度只有6m,电机功率3—4kw就足够大了~叶片直径不过250mm,导程200mm。

网友:
采用一下用液压缸的那种推拉式的排屑器,

网友:
马老师,我这里有关于螺旋输送机的资料,你看看可用否?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N:
非常感谢!

网友(2021-08-13):
我在2021翻到了这个“古董”帖子,看着评论就感觉很神奇,毕竟如今,好像没有这么客气、理性的对话了哈哈哈哈哈哈,有些许可爱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彭老师指教!
1、确实是有三个煮茶缸,需要公用一套茶渣输送系统;

用皮带输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马师傅,我一直很佩服你
如果我们把底下的U型槽做高一些,把上盖去掉。旋转不毕太快,用大点的螺旋片,
...

这个物料状态不合适用螺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刚刚去了一家厂,就看到了类似于这种机构,它的那个螺旋轴大概有三米。不过我是新手还是第一次见到。呵 ...

不是

网友:
问问茶饮料生产设备厂家

网友(2023-07-0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水分多会影响出渣效果么?
谢谢回复!

那螺压机也螺旋的,适用的物料也是含水率较高的物料脱水作用,应该和水分无关。

网友:
学习了,群里学习气氛很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