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走丝割东西有没有割一刀修一刀的?

楼主(2010-07-13):
请教个问题:
快走丝割东西有没有割一刀修一刀的说法。

有一个工件粗糙度要求在1.6。做线割的和我说快丝割一刀修一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没听说过,,不过1.6的光洁度有难度。
慢走丝能达到吧

网友:
线切割有多刀切割功能,能基本上消除蚀痕,但达到1。6的光洁度,有点困难……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慢走丝,快走丝,两者有很大区别么,1.6的光洁度线切割达不到??

网友:
慢丝1割2修是模具制造基本的加工方式,0.8以下肯定ok的,再加上抛光技术,到达镜面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种工艺对薄板加工防止变形有作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意义不大
第一刀只是多留出了0.1mm甚至更少的余量 除非是极端薄的板 否则这0.1没啥意义

楼主:
我想知道割一修二。修二分别是放多少余量来进行的。各位大大。麻烦了。

网友:
割1修2可以提高表面光洁度,余量要根据工件的厚度及速度还有电流大小来定,推荐值:余量0.02-0.04!

网友(2014-05-25):

内容可以的,要达到最好的光洁度,第一刀单边的余量可以留两三个丝,第二刀得用慢速割,脉宽调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