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机加工齿面光洁度差,什么原因?

楼主(2010-07-13):
公司一台上海产Y3150滚齿机,在大修主传动蜗轮蜗杆副,更换分齿等挂轮后,滚出来的齿面有振纹,什么原因?

图片在下面3楼

网友:
振纹嘛,振动所产生,不是工件装夹不好,就是机床里面传动不平稳,要不就是滚刀不快。
大修主传动蜗轮蜗杆副,有可能是蜗轮蜗杆配合不好。

楼主:
晕,才搞清楚如何发图片,滚齿机从开始大修主传动蜗轮蜗杆后(其实就是换了个全新的蜗轮蜗杆),先后把外部所有的齿轮和齿轮轴换了个遍,结果加工出来的产品就是这个样,而且加工直齿轮时,齿面也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主传动蜗轮蜗杆之间的配合不稳定造成的。调试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主轴的配合间隙,主轴与轴瓦的间隙大了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还有就是刀架滑板,如果刀架滑板有松动,也会出现振纹的。

网友:
我们隔壁一家齿轮加工厂也有太新的滚齿机也这样,修来修去都没修的很称心,修精度很难啊

网友:
滚齿机用日本三菱SE15A 机床刚性、稳定性较好。

网友:
现在滚齿机是越做越差了,有些型号的滚齿机被一些小厂“山寨"了。

楼主(2010-08-14):
杨大侠你好!
   是那块的主轴和轴瓦?
   哪个机床维修师傅已经来了七八次了,锥台配合处也刮研过。

楼主:
我司另一台上海产的Y3150/3机床最近一段时间发现一个新问题:把滚齿芯轴安装在工作台上,在打表找正时发现,当芯轴回转两圈时,百分表的数值转过一个数值段;而不是芯轴每转一圈,百分表转过一个固定的数值,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就是在打表校正芯轴时,出现芯轴转两圈,百分表上的指针变动一次;换块百分表还是这样?不知是什么原因。(该机床已经两班制使用3年)

网友:
更换主传动蜗轮蜗杆副后,要跑合一段时间。不知贵公司是否检查滚出来的齿的齿形形状是否不是太好,如果是请将滚齿转速和进刀量都降下来,磨合1周左右,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我司另一台上海产的Y3150/3机床最近一段时间发现一个新问题:把滚齿芯轴安装在工作台上,在打表找正时发现, ...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不该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吧?